帮忙看这个电阻多大

楼主(2020-03-14):
蓝色那个

网友A:
棕红绿金,1.2M,当4色环看,可以下载我写的DIY工具集,里面有色环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棕红绿金,1.2M,当4色环看,可以下载我写的DIY工具集,里面有色环计算

谢谢,可是上面是5个色环啊

网友:
1棕2红3橙4黄5绿6蓝7紫8灰9白0黑(银误差+-10,金误差+-5)

网友:
背下来色环值表,轻松搞定。
棕1,红2,绿5,金5%误差率。
即:1200000欧姆=1.2M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