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7-A跑到63隔20秒左右后才显示

楼主(2020-03-14):
上不上独立显卡都一样,卡在63大概20秒后才接着跑显示,BIOS刷过,一样

网友:
ME问题吧?先来简单的,合一个刷进去试试。

网友A:
肯定坏过丝印29,和b85pro gamer那板一个德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坏过丝印29,和b85pro gamer那板一个德性。

你好,能详细点说么?谢谢提供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详细点说么?谢谢提供经验

这板子的me 1.05v那个芯片,丝印29=,淘宝一搜就有,非常容易坏,坏了出的电压低还好,还芯片即可,如果坏了电压高,就会把桥带走,就算没有带走,也会出现各种奇葩问题,卡63应该算很好了,刷bios有些能搞定

网友C:
典型的桥有损坏, 有时候提高ME电压会过 。阿苏斯 用这个29= 的死一大片

网友:
最近修到好多  B85   Z97  还有败家之眼都是这个鬼,卡63 卡72 挑CPU

网友:
卡在63大概20秒后才接着跑显示,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就试试拆外设比如网卡

网友:
29是那个8脚的芯片吧?

网友:
好多华擎,华硕都用的这个芯片。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的me 1.05v那个芯片,丝印29=,淘宝一搜就有,非常容易坏,坏了出的电压低还好,还芯片即可,如果 ...

1.05测了是正常的

网友:
ME问题  我有一块这样板子一样问题!

网友D:
官方下bios把me提取到现在的bios里面去

网友:
前两天我也求助了,,如果刷官网bios不行基本就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下bios把me提取到现在的bios里面去

请问如何提取?

网友:
昂达B85开机档63.刷过BIOS也是一个样.不知道从那里下手了.

网友:
好像现在的很多板子就喜欢用这样的芯片,稍有问题就是烧东西。。强制换代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桥有损坏, 有时候提高ME电压会过 。阿苏斯 用这个29= 的死一大片

兄台说得对,请问这个me电压能提多高呢?

网友E:
楼主太厉害了呀,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太厉害了呀,学习了
哈哈哈 这水罐的 有点过分

网友:
刷好板备份BIOS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