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首发海尔TR G150T 6-71-W3S50-D02A不认独立显卡

楼主(2020-03-14):
品牌:海尔型号:TR G150T
版号:6-71-W3S50-D02A
故障:不认独立显卡

同行送来一台机器说最开始是点不亮,自己拆开把内存重新装了一下可以开机显示进系统了,经检测发现独显识别不了,只有集显。同行还说客户描述说机器好的时候用起来偶尔会不定时黑屏现象,和同行沟通好留下机来修待同行离去后拆机检测显卡供电对地阻值正常,开机测量显卡供电也有,,。这下头大了,管他的先加焊一下显卡在说,几分钟过后。。。不用说加焊后还是一样,还是老老实实测条件吧,裸板开机后测试显卡背后的电感,发现几个电感的 PEX_VDD  1.05V 电压为 0V 于是就顺藤摸瓜通过查看图纸这个1.05V是由1.05V_LAN_M转换得来的。测得PQ55一端有1.05V_LAN_M ,转换后就变成0V了。控制级PEXVDD_PWR_EN只有1V左右明显不对呀,看电路图PEXVDD_PWR_EN是由SYS15V经过1M电阻上拉的一个信号,难道被拉低了???拆的PQ12再次上电测试还是只有1V左右,难道是PQ55内部不良了?直接在料板上找了个一样的MOS管换掉PQ55在把先前拆掉的PQ12也装上去再次上电测试,嘿嘿。。。PEXVDD_PWR_EN有13.5V左右,PEX_VDD也有1.05V了。到此不认独立显卡的故障就此解决了。

网友:
这主板做工也是醉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mos管不良,或者是自己分析不到位,感谢分享

网友:
缺显卡供电引起的不认独立显卡的原因 学习了

网友:
厉害厉害,这板子还有图纸可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