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轩G2[AIERXUAN]大短路x36e-5a+偶尔适配器不充电 可调电源充电

楼主(2020-03-14):
时间:2020三月初
地点:贵州
机器:爱尔轩 G2  x36e-5a
配置:I7 7700HQ 12G GTX 1060 6G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玩游戏突然黑屏,再开机无反应。直接到手插电,5A,心中暗喜,一边拆机一边跟客户简单聊几句,据客户描述,这电脑去年在广东修过,保修贴上写着保修到2019年九月。拆完机器心中有点慌

可以看到,上次维修时,上家已经在主板上挖了个洞,心想,万一这次烧的是一个地方就完了,就算原本没烧到显卡南桥,但是位置离显卡南桥太近,也怕被伤到

不管怎么样,总是要干的,就算要翻车也要干。于是插上电,手摸,发现图中1.2两个MOS【PQ40 PQ41】发烫,但是不是特别明显。但是万用表测量,MOS管1已经击穿,拆下后,从料板上找了一个焊上去,插上后没有5A了,但是可调电源C.C.一直闪,说明还是有短路,于是拆掉了旁边的4个MOS管,把电池和适配器隔开。发现还是短路,测旁边的电容两边都是对地000,烧机也没有效果,最后找了图纸,根据图纸拆掉PRS1发现后极短路,因为对地000,烧机烧不出来,我只能一个一个拆,周围的MOS管、电容都快被我拆完了,还是短路,甚至连显卡旁边的大电容都被我干掉了,还是不行,在我即将放弃的时候,终于巧合的发现PC54

拆掉后一切正常,顺利开机,开机后发现,他的原装充电器竟然不充电,我找了个充电器还是不能,但是用可调电源可以充电,电流变化0-5A-1.5-2.2A,正常充电,从可调电源拔下来马上插我的充电器就能充电,但是换到他原装的就不行了。于是又拆开机器,测充电接口电压

充电接口电压低于电池电压,充电器插上后电压被拉低,可调电源电压没被拉低,还是19V,但是电流5A,于是换掉刚才发烫的MOS,故障解决,测试各项功能正常

附上参考图纸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也是共模的板子?给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