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50-70 不触发

楼主(2020-03-14):
故障现象:不触发   待机 0.007    3VSB  5VSB  正常    开关3.3    风枪加热IO  LENOVO 8586E FAX    待机电流 上升到0.011  触发正常   显示正常。。。考机测试  正常      放了一晚上后 待机又变成 0.007A   不触发 。更换 io LENOVO 8586E  ,  待机 还是0.007不触发    没有下载图纸   ,凭经验觉得是IO 这一块的 问题    仔细测量 IO 周边的小电阻  发现0.007A 待机的时候   又一个小电阻一边又3.3V 另一边0.4V   这个凭经验应该是不正常的,于是短接这个电阻  ,待机立刻上升到0.011A 触发正常   考机2天  正常   好久没有发帖了 ,年级大了 ,烦心事多。今天凑个热闹

网友A:
这种带程序的EC,你们是自己买新的,自己刷程序,还是买剪板,如果是剪板,那家的靠谱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程序的EC,你们是自己买新的,自己刷程序,还是买剪板,如果是剪板,那家的靠谱点

这种没有程序

网友:
有程序的

网友:
这个没图纸嘛,想知道这是什么信号引起的

网友:
最佩服不用图纸就修好机器的师傅了,高手!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很快就锁定问题了如果再吧原理说下就更好了

网友:
观察仔细,楼主学习学习了

网友:
一般细线可以短接,一头粗一头细。一般是上了。

网友:
你从哪里知道这芯片没程序的

网友:
厉害了老司机。看开头我都会想IO是不是有程序丢失了。小电阻能查出来是高手一位

网友:
啥也不想说 服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