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GL553VD REV2.0 bios亲测两台机都可以用

楼主(2020-03-14):
GL553VD REV2.0 bios,亲测在FX53VD7700和ZX53VD7300笔记本上都可以用,进系统风扇转速正常,开机速度也快。刷完第一次自动开机不显示,15秒后重启,开机显示慢大概15秒显示,关机再开机就ok了。

好用FX53VD ZX53VD GL553VDREV2.0.zip

网友:
正好加班处理一台FX53VD7300,也是风扇全速运行,正好试试..
刷完了补充:能亮,但是还是风扇狂转,没进系统,其它还不知道。

网友(点评):
我的也是一样

网友(2022-01-24):
确实好用,亮机快,风扇也正常

网友(2023-01-06):
我想下载这个

网友(2023-10-09):
有一台GL553VD R**.0 ,开机不显示,电流只到0.03,然后掉到0.02,刷了试一下

网友(2024-04-19):
这个确定可以用的,刷机后,开机速度快,风扇速度也正常,下载的说是工厂的那个也能亮机但风扇速度太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