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4系列 5系列 芯片组标准时序及解释

楼主(2020-03-14):
Intel 4系列标准时序解释
G3:整个系统电源均关闭   S5:关机状态 S4休眠状态  S4睡眠状态 S0:开机状态
信号解释:
VCCRTC南桥RTC电路的供电,3V,给南桥内部的CMOS芯片(RAM)供电。
RTCRST#南桥RTC电路的复位信号,3V ICH9以后增加了一个RTC复位信号,名字是SRTCRST#
32.768kHz:南桥得到VCCRTCRTCRST# 后,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晶振两脚电压0.1-.0.5V之间
INTVRMEN:用于开启桥内部产生1.5V待机电压的稳压器
V5REF_SUS 5V待机电压
VCCSUS3_3 3.3V待机电压
VCCSUS1_05 :南桥内部产生给自己供电的1.05V,不用管
RSMRST# 通知南桥3.3V待机电压正常 3.3V 受控于外部电路
SUSCLK 南桥收到RSMRST#后发出的32K时钟,大多数老机器不采用,可以忽略,新机器发给EC
PWRBTN# 电源按钮 POWER BUTTON3.3V-0-3.3V脉冲信号,下降沿触发
SLP_S5# 3.3V 南桥退出关机状态的控制信号
SLP_S4#  3.3V 南桥退出休眠状态的控制信号 (一般S5#S4#只采用一个,用来产生内存供电)
SLP_S3# 3.3V南桥退出睡眠状态的控制信号(一般用来控制桥供电、总线供电、独显供电等)
VDIMM 内存供电
VCC/VCORE 指桥供电(3.3V 5V 1.5V)总线供电(1.05V)独显供电 CPU供电等各路S0供电
VRMPWRGD 通知南桥此时CPU供电正常 3.3V
CLK GEN  时钟芯片开始工作,发出各路时钟
PWROK 通知南桥此时供电都正常了(SLP_S3#任务完成)3.3V
CPUPWRGD 南桥发出给CPUPG 1.05V
PLTRST#  平台复位 南桥发出的第一个复位,一般给板载芯片(北桥 EC 等)3.3V
PCIRST#   PCI复位 南桥发出的第二个复位  一般给mini插槽 3.3V
CPURST# 北桥收到PLTRST#后,发给CPU的复位 1.05V

Intel 5系列标准时序解释
信号解释: Source 来源 destination 目标 signal name 信号名  board 主板  PCH
Processor 处理器   VRM 稳压器
VCCRTC 从主板送给桥的3V供电,给桥的RTC电路供电,以保存COMS参数
RTCRST# /SRTCRST#  从主板送给桥的23V高电平 ,RTC电路的复位信号
32.768kHz 桥旁边的32.768kHz晶振 ,桥给晶振供电 晶振提供频率给桥
INTVRMEN 用于开启桥内部的产生1.05V待机电压的稳压器
VCCSUS3_3 主板输入给桥的待机供电 3.3V
RSMRST# 桥收到的3.3V高电平,意思是通知桥,此时待机电压已经OK
SUSCLK   桥发出的额32.768kHz时钟。如果EC内置晶振,一般SUSCLK会送给EC,同步时钟,作用并不大,可以不用理睬
PWRBTN# 桥收到的下降沿触发信号,3.3V-0-3.3V  通知桥可以开机了
SLP_S5# 桥收到PWRBTN#后,置高SLP_S5#3.3V 表示退出关机状态
SLP_S4#  桥发出SLP_S4#  3.3V  表示退出休眠状态
SLP_S3# 桥发出SLP_S3#  3.3V   表示退出睡眠状态  进入S0开机状态
SLP_M# 由桥发出用于开启ME模块(Intel 管理引擎  集成在北桥内)的供电 如果主板支持AMT(主动管理技术)并开启AMT功能时,此信号会在触发前就产生,关闭AMT功能时,此信号时序与SLP_S3#一致,如果主板不支持AMT  SLP_M#悬空不采用
SLP_LAN#  Intel原装网卡的供电控制信号  除ThinkPad外,基本都不采用此信号,悬空,可以忽略
VCCME  ME模块的供电,受控于SLP_M#  主板不支持AMT时,SLP_M#悬空,VCCME直接采用S0状态的供电,比如总线供电VCC3_3
VDIMM 指内存供电
VCC 指桥供电、CPU的内存模块供电VDDQ、总线供电、锁相环供电VCCPL、集显供电VAXG
VCC_CPU CPU的核心供电
SYS_PWROK CPU的电源管理芯片发给桥的3.3V高电平4系列以前的芯片组时VRMPWRGD
PWROK 桥收到3.3V高电平 表示S0状态的电压都OK(桥和总线供电)
MEPWROK ME模块电源好  3.3V不支持AMT时,MEPWROKPWROK连一起
LAN_RST 网卡的电源好信号,如果不是Intel的集成网卡,此信号强制接地
Clock Chip Outputs 时钟芯片被开启,输出各组时钟
PROCPWRGD 桥发给CPUPG  表示CPU核心电压好1.05V 4系列以前的芯片组时CPUPWRGD
DRAMPWROK 桥发给CPU的内存模块电源好,桥开漏输出,有外部上拉成1.1V
PLTRST# 桥发出的平台复位3.3V给各芯片插槽,经过转换(一般是串联分压1.1V)作为CPU复位RSTIN#
PCIRST# 桥发出的PCI复位,3.3V 所有笔记本都不采用,可以忽略

网友:
太牛b了,必须关注。这么好的资料去哪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