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8X/9X系列芯片组(4代5代CPU)标准时序解释

楼主(2020-03-14):
Intel 8X/9X系列芯片组(45CPU)标准时序解释
11大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  DSWVRMEN  INTVRMEN  VCCDSW3_3  VCCSUS3_3  DPWROK  RSMRST#   BATLOW#
EC待机5大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适配器检测 开关和LID#
VCCRTC CMOS电池或内置主电池送给桥的3V供电,给桥的RTC电路供电,以保存COMS参数和时间运行,此电压不能低于2V
RTCRST# /SRTCRST# 主板送给桥的23V高电平,RTCRST# RTC电路的复位信号,SRTCRST# ME模块的复位信号,两个复位信号延时通常不低于18ms。(隔离点短接可清除CMOS
32.768kHz  桥旁边的32.768kHz晶振,桥给晶振供电,晶振提供频率给桥,桥内部提供给RTC模块、SPI模块和ME模块使用。
DSWVRMEN 用于开启桥内部的产生1.05V深度睡眠待机电压的稳压器,高电平开启,低电平关闭。
INTVRMEN 用于开启桥内部的产生1.05V浅睡眠待机电压的稳压器,高电平开启内部稳压器,低电平开启外部稳压器。
VCCDSW3_3 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deep sleep well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电压与VCCSUS3_3连一起。
DPWROK 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3.3V,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信号与RSMRST#连一起
SLP_SUS# 桥发出的深度睡眠状态指示信号,可用于控制主待机电压(如VCCSUS3_3)的开启和关闭。不支持深度睡眠时,SLP_SUS#悬空。
VCCSUS3_3 桥的主待机供电3.3V
RSMRST# 桥的主待机电压好  3.3V,也是PCH内部ACPI控制器的复位,ACPI控制器从VCCSUS3_3正常后开始复位,复位时间不能低于10ms
SUSCLK  桥发出的32.768kHz时钟,通常给EC用于同步EC内部时钟,从RSMRST#完成复位97ms后开始动作,但不一定被主板采用。
PWRBTN#  桥收到的下降沿触发信号,3.3V-0-3.3V
SLP_S5#  桥收到PWRBTN#后 置高SLP_S5# 3.3V 表示退出关机状态。
SLP_S4# 桥置高SLP_S4# 3.3V  表示退出休眠状态,用于开启内存供电。
SLP_S3# 桥置高SLP_S3# 3.3V表示退出睡眠状态,进入S0开机状态  用于开启桥/总线等供电。
SLP_A# 桥发出的主动睡眠电路(active sleep well简称ASW)电源开启信号,用于开启ME模块供电,如果主板支持AMT并开启AMT功能,此信号会在触发前就产生;关闭AMT功能,此信号时序与SLP_S3#一致,如果主板不支持AMT  SLP_A#悬空不采用。
SLP_LAN# 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除ThinkPad外,基本都不采用此信号,可以忽略
VccASW 主动睡眠电路供电(ME模块供电)受控于SLP_A#SLP_A#悬空时(不支持AMTVccASW直接采用S0状态供电,如1.05V总线供电。
VDIMM 内存供电,一般受控于SLP_S4#
VCC 桥供电(VCC3_3 ) 二级电压3.3V/5V CPU的内存模块供电(VDDQ1.35V、总线供电(VCCIO1.05V、内存VTT电压(0.675V)等。
PWROK 主板发给桥的3.3V高电平,表示S0状态电压都OK ,有时也会与SYS_PWROK同步甚至更早产生。
APWROK 桥收到的ME模块供电电源好信号,支持AMT时,APWROKAMT电压控制;不支持AMT时,APWROKPWROK连一起。
DRAMPWROK 桥收到PWROK后,桥开漏输出DRAMPWROK 由外部分压提供0.8~0.9V送给CPU,通知CPU内存模块供电正常,然后桥读取BIOS中的ME固件(绑定值、网卡驱动、ME固件、时钟初始化)。
25MHz Crystal Osc 桥得到供电后,桥的25M晶振开始工作,给桥内部的时钟模块提供基准频率。
PCH output clocks 桥得到APWROK后读取ME配置脚位,输出各组时钟。
PROCPWRGD 桥发给CPUPG 表示CPU的核心电压OK  1.05V
CPU SVID CPU收到PROCPWRGD 后,CPU发出SVIDCPU供电芯片,用于重新调整CPU核心电压,由CPU发给CPU供电芯片的一组信号,由DATACLK组成的标准串行总线和一个起提示作用的ALERT#信号所组成。
VCCCORE_CPU CPU供电芯片输出的SVID调整后的CPU核心供电。
PLTRST# 桥发出的平台复位3.3V ,给各芯片、插槽作为复位
PLTRST_PROC# 桥单独发给CPU的复位信号。
8X/9X 的内存供电是1.35V、内存VTT0.675VCPUVDDQ1.35V
8X/9X 没有VCCPLL供电 没有VCCSA供电
8X/9X CPU供电一般设定为VBOOT=1.7V左右,总线供电正常后就出来了
8X/9X是桥直接发出CPU复位PLTRST_PROC#
8X/9X 没有集显供电
8X/9X CPU管理LCD,桥管理VGA CPU输出的是DP信号,不是LVDS信号
其他与6X/7X相同

Intel45代单CPU8X/9X系列)标准时序解释
VCCRTC CPU桥模块的RTC电路供电,以保存COMS参数
RTCRST#  CPU桥模块RTC电路复位信号,3V以上高电平
SRTCRST#ME模块复位信号,3V以上高电平
32.768kHz  CPU旁边的32.768kHz晶振,CPU桥模块给晶振供电,晶振提供频率给CPU桥模块
VCCDSW3_3 CPU桥模块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deep sleep well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电压与VCCSUS3_3连一起
DPWROK CPU桥模块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信号与RSMRST#连一起
SLP_SUS# CPU桥模块发出的深度睡眠状态指示信号,可用于控制浅睡眠待机电压(如VCCSUS)的开启和关闭。不支持深度睡眠时,SLP_SUS#悬空
VCCSUS3_3 CPU桥模块的浅睡眠待机供电3.3V
RSMRST# CPU桥模块的浅睡眠待机电压好  3.3V  ACPI控制器的复位信号
SUSCLK  CPU桥模块发出的32.768kHz时钟,但不一定被主板采用
PWRBTN#  CPU桥模块收到的下降沿触发信号,3.3V-0-3.3V  通知CPU桥模块可以退出睡眠状态
SLP_S5#  CPU桥模块收到PWRBTN#后 置高SLP_S5# 3.3V 表示退出关机状态
SLP_S4# CPU桥模块置高SLP_S4# 3.3V  表示退出休眠状态
SLP_S3# CPU桥模块置高SLP_S3# 3.3V表示退出待机状态,进入S0开机状态
SLP_A# CPU桥模块发出的主动睡眠电路(active sleep well简称ASW)电源开启信号,用于开启ME模块供电  如果主板支持AMT并开启AMT功能,此信号会在触发前就产生;关闭AMT功能,此信号时序与SLP_S3#一致,如果主板不支持AMT  SLP_A#悬空不采用
SLP_LAN#  LAN子系统休眠控制,控制网卡供电,如果主板没有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此信号不采用。若使用Intel的集成网卡,支持网络唤醒的话,此信号待机时就为高,不支持网络唤醒时,此信号跟随SLP_A#SLP_S3#
VccASW 主动睡眠电路(ME模块)供电,受控于SLP_A#SLP_A#悬空时(不支持AMTVccASW直接采用S0状态供电,如1.05V总线供电
VDIMM 内存供电 一般受控于SLP_S4#
VCC 指二级电压3.3V/5VVCCTS 1.5V VCCHSIO 1.05V  VCCST维持电压等S0电压,受控于SLP_S3#
VCCST_PWRGDCPUVCCST供电、VDDQ供电、总线供电...........电源好信号
SM_PG_CNTL1CPU延时发出的内存模块供电OK信号
VR_EN CPU收到VCCST_PWRGD后,发出VR_EN信号开启CPU供电VBOOT电压
VccCore_CPU   CPU供电芯片输出CPU的核心供电
VR_REANDY  CPU供电VBOOT电压正常后,由供电芯片发给CPU的电源好信号
SYS_PWROK 所有供电电源好信号,常与PCH_PWROK同步
APWROK  主动睡眠电路电源好,支持AMT时,APWROKAMT电压控制,不支持AMT时,APWROKPCH_PWROK同步
PCH_PWROK  主板发给CPU3.3V高电平,表示S0状态电压都OK
24MHz Crystal Osc CPU系列芯片组无时钟芯片,CPU内部集成时钟模块
CPU output clocks  CPU输出各组时钟
PROCPWRGD CPU的桥模块正常读取BIOS后,给CPU自己内部的PG   表示CPU非核心电压 OK
SUS_STAT 这个信号表示系统很快进入低功耗状态
SVID   CPU的桥模块发出PROCPWRGD   PLTRST# 后,CPU发出SVIDCPU供电芯片,由DATACLK组成的标准串行总线和一个起提示作用的ALERT#信号说组成。用于重新调整CPU核心电压。
VccCore_CPUCPU供电芯片输出的SVID调整后的CPU核心供电。

网友:
谢谢分享!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附上高清PDF版本

8X 9X系列芯片组标准时序解释.pdf

Intel 4代 5代单CPU标准时序.pdf

Intel 4代 5代单CPU标准时序解释.pdf

网友:
楼主太牛额   什么时候分享AMD单CPU的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