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1XX/2XX系列芯片组(6代7代CPU)标准时序解释

楼主(2020-03-14):
Intel 1XX/2XX系列芯片组(67CPU)标准时序解释
10大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RTCX1  VCCDSW_3P3   DSW_PWROK  VCCPRIM_3P3  VCCPRIM_1P0  RSMRST#   BATLOW#
EC待机5大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程序 适配器检测 开关和LID#
VCCRTC CMOS电池或内置主电池送给桥的3V供电,给桥的RTC电路供电,以保存COMS参数和时间运行,此电压不能低于2V
RTCRST# /SRTCRST#:  主板送给桥的23V高电平,RTCRST# RTC电路的复位信号,SRTCRST# ME模块的复位信号,两个复位信号延时通常不低于18ms。(隔离点短接可清除CMOS
32.768kHz桥旁边的32.768kHz晶振,桥给晶振供电,晶振提供频率给桥,桥内部提供给RTC模块、SPI模块和ME模块使用。
VCCDSW_3P3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deep sleep well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电压与VCCPRIM_3P3连一起。
DSW_PWROK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3.3V,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信号与RSMRST#连一起
SLP_SUS#桥发出的深度睡眠状态指示信号,可用于控制主待机电压(如VCCPRIM_3P3)的开启和关闭。不支持深度睡眠时,SLP_SUS#悬空。
VCCPRIM_3P3桥的主待机供电3.3V
VCCPRIM_1P0桥的主待机供电1.0V
RSMRST#桥的主待机电压好  3.3V,也是PCH内部ACPI控制器的复位,ACPI控制器从VCCPRIM_3P3正常后开始复位,复位时间不能低于10ms
SUSCLK桥发出的32.768kHz时钟,通常给EC用于同步EC内部时钟,从RSMRST#完成复位97ms后开始动作,但不一定被主板采用。
PWRBTN#桥收到的下降沿触发信号,3.3V-0-3.3V
SLP_S5#桥收到PWRBTN#后 置高SLP_S5# 3.3V 表示退出关机状态。
SLP_S4#桥置高SLP_S4# 3.3V,表示退出睡眠状态,用于开启内存供电。
SLP_S3#桥置高SLP_S3# 3.3V,表示退出休眠状态,进入S0开机状态  用于开启桥/总线等供电。
SLP_A#此信号一般不采用,因为取消了ME模块供电和APWROKAPWROK集成在桥内部。
SLP_LAN#/SLP_WLAN#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除ThinkPad外,基本都不采用此信号,可以忽略
SLP_S0#PCHCPU处于空闲状态时,此信号将去控制CPU供电进入轻负载模式(低功耗模式),也可以连接EC用于其他电源管理
VDIMM内存供电VDDQ 1.2VVPP 2.5VVCCPLL_OC 1.2V,一般受控于SLP_S4#
VCC 二级电压3.3V/5V 、总线供电(VCCIO1.05VVCCST / VCCPLL  1.0V等。
VCCST_PWRGDVCCST供电和其他供电正常后,送给CPU的电源好型号1.0V
DDR_VTT_CNTLCPU发出的内存VTT供电开启信号,用于控制产生0.6V内存VTT供电
VCCSACPU供电芯片给CPU的系统代理供电(system agent1.05V
VCCCORE_CPUCPU核心供电的VBOOT电压1V左右,通常在总线供电正常后产生
PCH_PWROK主板发给桥的3.3V高电平,表示S0状态电压都OK
24MHz Crystal Osc桥得到供电后,桥的24M晶振开始工作,给桥内部的时钟模块提供基准频率。
PCH output clocks桥得到PCH_PWROK后读取ME配置脚位,输出各组时钟。
SYS_PWROK表示系统供电正常,是产生复位的关键信号,3.3V
PROCPWRGD桥发给CPUPG 表示CPU的核心电压OK  1.05V
PLTRST#桥发出的平台复位3.3V ,给各芯片、插槽作为复位
CPU SVIDCPU收到PROCPWRGD 后,CPU发出SVIDCPU供电芯片,用于重新调整CPU核心电压,由DATACLK组成的标准串行总线和一个起提示作用的ALERT#信号所组成。
VCCCORE_CPUCPU供电芯片输出的SVID调整后的CPU核心供电。
DRAM_RESET#跑码自检到内存时,桥发出的内存复位信号,3.3V
VCCGT自检过内存,CPU再次发出SVID控制产生集显供电,0.7V~1.3V

Intel 67代单CPU1XX/2XX系列)标准时序解释
VCCRTC CPURTC电路供电,3.3用于保存CMOS信息、实时时钟的运行
RTCRST#  RTC电路的复位信号,RTC供电上拉3.3V
SRTCRST#ME模块复位信号,3V以上高电平
32.768kHz  CPU旁边的32.768kHz晶振,CPU桥模块给晶振供电,晶振提供频率给CPU桥模块
VCCDSW_3P3 CPU桥模块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deep sleep well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电压与VCCPRIM_3P3连一起
DSW_PWROK   CPU桥模块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3.3V 不支持深度睡眠时,此信号与RSMRST#连一起
SLP_SUS# CPU桥模块发出的深度睡眠状态指示信号,可用于控制主待机电压(如VCCPRIM_3P3)的开启和关闭。不支持深度睡眠时,SLP_SUS#悬空。
VCCPRIM_3P3/VCCPRIM_1P8CPU桥模块的主待机供电(浅睡眠待机供电)3.3V/1.8V
VCCPRIM_1P0CPU桥模块的主待机供电1.0V
RSMRST#CPU桥模块的主待机电压好3.3V  ACPI(高级电源管理)控制器的复位信号
SUSCLKCPU桥模块发出的32.768kHz时钟,通常给EC用于同步EC内部时钟,从RSMRST#完成复位97ms后开始动作,一般没有被主板采用
PWRBTN#CPU桥模块收到的下降沿触发信号,3.3V-0-3.3V  通知CPU桥模块可以退出睡眠状态
SLP_S5#CPU桥模块收到PWRBTN#后 置高SLP_S5# 3.3V 表示退出关机状态
SLP_S4#CPU桥模块置高SLP_S4# 3.3V  表示退出休眠状态,用于开启内存供电
SLP_S3#CPU桥模块置高SLP_S3# 3.3V表示退出待机状态,进入S0开机状态,用于开启桥/总线等供电。
SLP_A#此信号一般不采用,因为取消了ME模块供电和APWROKAPWROK集成在桥内部。
SLP_LAN#/SLP_WLAN#网卡供电的控制信号,除ThinkPad外,基本都不采用此信号,可以忽略
VDIMM内存供电VDDQ 1.2VVPP供电 2.5VVCCSTVCCPLL 1.0V,一般受控于SLP_S4#
VCC 二级电压3.3V/5V/1.8V 、总线供电(VCCIO0.95VVCCPLL_OC 1.2VVCCSTG供电1.05V
VCCST_PWRGDVCCST供电和其他供电正常后,送给CPU的电源好型号1.0V
DDR_VTT_CNTLCPU发出的内存VTT供电开启信号用于控制产生0.6V内存VTT供电
VCCSACPU供电芯片给CPU的系统代理供电(system agent1.05V
VCCCORE_CPUCPU核心供电的VBOOT电压1V左右,通常在总线供电正常后产生
PCH_PWROK主板发给CPU3.3V高电平,表示S0状态电压都OK
24MHz Crystal OscCPU系列芯片组无时钟芯片,CPU内部集成时钟模块XTAL24
PCH output clocksCPU得到PCH_PWROK后读取ME配置脚位,输出各组时钟
SYS_PWROK表示系统供电正常,是产生复位的关键信号,3.3V
PLTRST#CPU延时发出的平台复位3.3V ,给各芯片、插槽作为复位
CPU SVIDCPU收到PROCPWRGD 后,CPU发出SVIDCPU供电芯片,用于重新调整CPU核心电压,由DATACLK组成的标准串行总线和一个起提示作用的ALERT#信号所组成。
VCCCORE_CPUCPU供电芯片输出的CPU核心供电。
DRAM_RESET#CPU满足了各个供电、时钟、复位信号后,开始读取BIOS自检(跑码),在自检过程中,当桥通过SMBUS完成内存识别后,桥发出DRAM_RESET#给内存插槽,用于复位内存。
VCCGT自检过内存,CPU再发出SVID给电源芯片,控制产生集显供电VCCGT0.7V~1.3V

网友:
附上高清PDF版本

Intel 1XX 2XX系列芯片组标准时序解释.pdf

INTEL 6th 单CPU标准时序.pdf

网友:
感谢分享,正好需要

网友:
{:4_113:谢谢分享

网友:
正在网课学习中,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好人,知识普及大使

网友:
这种帖子真心不错

网友:
感谢分享,特别是图上海标注了,非常适合小白,以保存、已下载、已加分

网友(2020-05-16):
不错的时序资料,学习了

网友:
是不是这时序和图纸上有出入啊?有些不一样呢

网友:
不错不错,挺好的,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