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6X/7X/8X/9X/1XX/2XX芯片组硬启动过程

楼主(2020-03-14):
6X/7X系列(2/3th)芯片组硬启动过程
1)装入3V纽扣电池,产生VCCRTC给桥的RTC电路供电。
2)插上电池或适配器后,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公共点。
3)接着产生EC待机供电,在待机供电正常后,EC给晶振供电,产生EC待机时钟(也有的免晶振),待机供电延时产生EC待机复位EC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4)如果EC检测到适配器,会自动开启桥的深度睡眠待机电压(VCCDSW3_3然后EC延时发出DPWROK给桥,通知桥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
5EC延时发出待机电压好,同时送给桥DPWRDKRSMRST#(有的按开关后产生)通知桥待机电压已经正常。
6)按下开关EC收到开关信号后,延时发送一个高--高的开机信号给桥PWRBTN#
7)桥发出高电平SLP_S5#  SLP_S4#   SLP_S3# SLP_A#  SLP_LAN#
8SLP_S5# SLP_S4#控制产生内存主供电1.5V;SLP_S3控制产生内存VTT供电0.75V  二级电压3.3V  二级电压5V  二级电压1.5V(可能有两个CPUVDDQMINIPCIE各一个)VCCPLL供电1.8V   总线供电1.05V   VCCSA供电0.85V等(仅ThinkPad机型会使用SLP_ASLA_LAN#
9)各相供电正常后,桥的25M起震,各项供电正常后,PG汇总最终送给桥的PWROKAPWROK脚,同时产生CPU供电的开启信号,但一般都不会产生CPU供电  因为还缺少CPU发来的SVID信号
10PWROKAPWROK正常后,桥开漏输出DRAMPWROK,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中的ME
11)桥发出各路时钟,并返回33MCLK_PCI_FB给自身的LOOPBACK
12)桥发出非核心电源好PROCPWRGDCPU
13CPU发出SVID波形给CPU供电芯片
14CPU供电芯片输出CPU核心电压
15CPU供电芯片发出PG最终转换给桥的SYS_PWROK
16)桥发出PLTRST#,降压产生CPU复位RESET#CPU得到复位后,通过DMI总线到桥,桥再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
17自检过内存后,CPU再次发出SVIDCPU供电芯片,控制输出集显供电(VAXG 一般4.5V

8X/9X系列(4/5th)单CPU芯片组的硬启动过程
1)装入3V纽扣电池,或内置主电池后,产生VCCRTCCPU内部桥模块(以下简称“CPU”)的RTC电路供电
2)插上电池或适配器后,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公共点
3)接着产生EC待机供电,在EC待机供电正常后,EC内部产生EC待机时钟(也有的免晶振)待机供电延时产生EC待机复位(部分由EC内部上拉)EC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4)如果EC检测到适配器,会自动开启CPU深度睡眠待机电压(VCCDSW3_3然后EC延时发出DPWROKCPU,通知CPU深度睡眠待机电压
5CPU发出SLP_SUS#,把深度睡眠待机电压转换为主待机电压VCCSUS3_3由主待机电压转换产生RSMRST# CPU,通知CPU主待机电压已经正常
4)如果EC检测到适配器会自动开启待机电压送给CPUVCCDSW3_3VCCSUS3_3
5EC延时发出待机电压好,同时送给CPUDPWROKRSMRST#(有的按开关后产生)通知CPU待机电压已经正常
6)按下开关EC收到开关信号后,延时发送一个高--高的开机信号给CPUPWRBTN#
7CPU发出高电平SLP_S5#  SLP_S4#  SLP_S3#  SLP_A#  SLP_LAN#
8SLP_S5#SLP_S4#控制产生内存主供电1.35V 同时送给CPU的内存模块供电VDDQSLP_S3#控制产生二级电压3.3V 二级电压5V 桥模块供电1.5VVCCTS1_5)维持电压1.05VVCCST
9)各项供电正常后,产生VCCST_PWRGDCPUCPU发出VR_EN作为CPU供电的开启信号,控制输出CPU供电VBOOT:1.7-1.8VCPU同时发出SM_PG_CNTL1控制产生内存VTT电压0.675V
10CPU供电正常后,供电芯片发出PG最终转换送给CPUVR_READY各项供电正常后,CPU24M起振,各项供电正常后,延时产生PG送给CPUCPH_PWROKSYS_PWROK 、和APWROK
11PCH_PWROKAPWROK正常后CPU读取BIOS芯片中的ME程序
12CPU发出各路时钟
13CPU延时发出PLTRST# CPU发出SVID波形给CPU供电芯片调整CPU核心电压到合适值
14CPU内部完成复位后,CPU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

Intel 1XX/2XX系列 (6/7th)单CPU芯片组硬启动过程
1)装入3V纽扣电池,或内置主电池后,产生VCCRTC给CPU内部桥模块(以下简称CPU)的RTC电路供电
2)插上电池或适配器后,经过保护隔离电路,产生公共点
3)接着产生EC待机供电(有些机器的EC待机供电分为两个,深度睡眠待机供电由RTC电路线性提供,主待机供电需按开关由PWM提供,如DELL新机器)在EC待机供电正常后,EC内部产生EC待机时钟(一般内置时钟,免晶振),待机供电延时产生EC待机复位(部分EC复位由EC内部上拉如LA-B162采用KB9022EC读取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4)如果EC检测到适配器,会自动开启CPU深度睡眠待机电压VCCDSW_3P3然后EC延时发出DSW_PWROKCPU,通知CPU深度睡眠待机电压好
5CPU发出SLP_SUS#,把深度睡眠待机电压转换为主待机电压(VCCPRIM_3P3VCCPRIM_1P8VCCPRIM_1P0
  由主待机电压转换产生“RSMRST#”给CPU,通知CPU主待机电压正常
4)如果EC检测到适配器,会自动开启待机电压同时送给CPUVCCPRIM_3P3VCCPRIM_1P8VCCPRIM_1P0
5EC延时发出待机电压好,同时送给CPUDSW_PWROKRSMRST#通知CPU待机电压已经正常
6EC收到开关信号,延时发送一个高--高的开机信号给CPUPWRBTN#
7CPU发出高电平SLP_S5#SLP_S4# SLP_S3#/SLP_S0# SLP_A#SLP_LAN# /SLP_WLAN#
8SLP_S5#SLP_S4#控制产生内存主供电1.35V1.2VUSB供电、1.0VVCCSTSLP_S3#控制产生二级电压3.3V、二级电压5VVCCSTG/VCCPLL1.0V)等(仅ThinkPad机型会使用SLP_A#SLP_LAN#
9)各项供电正常后,产生VCCST_PWRGD送给CPUCPU发出DDR_VTT_CNTL控制产生内存VTT电压0.675V,各项供电正常后,延时产生开启信号送给CPU供电开启芯片,控制产生VCCSA供电(0.55~1.15V[部分低功耗的移动CPUVCCOPC4级缓存eDRAM)供电,电压值
10)各项供电正常后CPU24M晶振起振,各项供电正常后,延时产生PG送给CPUPCH_PWROKSYS_PWROK
11PCH_PWROK正常后CPU读取BIOS中的ME程序
12CPU发出各组时钟
13CPU延时发出PLTRST#  然后发出SVID波形给CPU供电芯片开启CPU核心供电(0.55~1.5V
14CPU内部完成复位后,CPU通过SPI总线读取BIOS,开始自检(跑码)自检到内存时产生DRAM_RESET#,自检过内存后CPU再次发出SVID控制产生集显供电VCCGT0.55~1.5V

网友:
有些事论坛有的资料 暂时保留吧

网友A:
文章不错,做成PDF就更好了。

网友B:
应楼上要求,上传PDF版本

Intel 1XX 2XX系列 6th7th单CPU芯片组硬启动过程.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章不错,做成PDF就更好了。

PDF版本已上传 谢谢提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楼上要求,上传PDF版本

十分有心了!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文章~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对初学者非常有用。

网友(2020-05-31):
感谢感谢,感谢无私无享

网友:
谢谢分享,对初学者非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