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芯片是会碰到散装跟全新原装??选哪一个

楼主(2020-03-14):
这种芯片真的是有散装跟原装这一说吗?还是卖家搞的一个提价方式?

网友:
散装和原装各买几个,看看有啥区别。反正也不贵。

网友:
真正全新原装的几乎没有,绝大多数都是拆板的,成色差一点的当散新的卖,成色好的弄个包装当全新的卖,再差的是测试。不信你买两个全新回来看看,批次号绝对不一样。特别是桥和io。

网友A:
都是拆机的,别想那么多,上机前先测试

网友:
号不整齐的话翻新的吧

网友:
原装凤毛麟角,拆机居多

网友:
我算了一下,不知道花了多少愿望钱。。。

网友:
全新原装=====充新,散新==========九五新

网友:
都是拆板的吧 成色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拆机的,别想那么多,上机前先测试

怎么测试?只能看看短路之类的

网友:
哪个便宜买哪个,只要不是假芯片就行

网友B:
我一般都天猫店买,应该总要好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都天猫店买,应该总要好一些,

都是心理作用了.

网友:
曾经一个芯片买过他说的这个全新 散心   到货后对比确实不一样 。

网友:
貌似原新是有黑带壳包装,直接剪下来给你的,我买的全新基本都带黑带壳

网友:
买过一些全新原装的电源芯片,确实跟其他的不一样,最明显的是四周的焊点是金色的,应该是没有着过锡,焊上去的时候也很容易着锡

网友:
散新就是成色极差的,连洗都没洗干净的芯片,全新的一般有包装带,这就是区别,用起来质量也是不一样的,散新的好多都是坏的

网友:
用起来感觉全新原装心里踏实一些,因为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你看看新机价格,按非暴利推一下新机成本再按你买全部芯片加起来对比成本看看就知道我们能不能买到新的。

网友:
市面上怎么可能会有全新芯片 工厂流出差不多 不过工厂可没有那个胆量放出来

网友:
其实都一样是坏的,买了4个全是坏的,最后聊伴上拆的修好

网友:
我会选择全新原装的,当然卖家的信用很重要

网友:
不買全新, 我怕他就會給你壞的, 所以我選新的.

网友:
全新原装?搞笑的把,最多给你个打磨过的就算良心了,上锡容易些

网友:
都是拆机的,能用就行

网友:
应该会有区别 我倒是买过2种 有个待机芯片 买了一堆都不好

网友(2020-05-03):
如果料板多的话还是料板拆的上机率高

网友:
很多翻新的

网友:
全新的还是好一些,最起码外观会新一些

网友:
其实是一种芯片,个人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