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 适配器进PE掉电,用电池一切正常,混合供电报警两声

楼主(2020-03-14):
ACER E1-471 适配器进PE掉电,用电池一切正常,混合供电是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正常使用,但是时不时屏幕会闪烁一下,机器同时放出两声报警声
右下角充电提示未有改变。(电池可以正常充电)
做过的检测:
1、怀疑过PQ31有问题,没有完全导通,手头没有P沟道了,就把 PQ30 和 PQ31 对调了一下,问题依旧。PQ30 S级18.8v G级9.3v
2、仅适配器开机时  ,用示波器检测了各路供电电感后端,根据波形的平滑度,均未发现过多的毛刺,相对都还是平滑的稳定的,基本排查滤波不良的问题。
3、仅用电池时上鲁大师等软件OK,排查CPU和显卡等大件问题。
4、适配器开机不进PE,进bios,一切正常,测个电压均正常。
5、可能有兄弟会说注意CPU的NEC,大电容,这板用的是4颗330黑坦,示波器测正极,没有明显问题。
6、开关和DC接口均没有问题。
7、最后翻箱倒柜更换了BQ24707A,问题依旧。补充一下,这机器待机有点高,0.035A,,还有就是仅插适配器模式下,按住按键关机,可调电源显示0.000,没有电流?实测真是3v5v待机正常。
现在去掉PQ4以后,强制保持ACIN为高,机器可以正常使用,问题就是这是一种临时解决问题的方式。
经测量,PQ4 2脚进系统后会在0~2.5之间跳变(pq4也换过),本人已更换过BQ24707A,应该不是芯片问题,查ACDET有2.5v,无跳变,哪位高手能帮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按通病掉电方法,升级下BIOS,具体方法论坛里有。

网友:
这个不是通病,刷bios最开始就做过了,这个肯定是最先做的

网友:
我现在取掉PQ4,强制保持ACIN高电平,可以正常使用,只是电源指示灯电池模式也是敞亮

网友:
经测量,PQ4 2脚进系统后会在0~2.5之间跳变(pq4也换过),本人已更换过BQ24707A,应该不是芯片问题,查ACDET有2.5v,无跳变,哪位高手能帮看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电池能正常用,很明显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而且芯片又是BQ系列VCC的供电是VA2通过两个电阻检流后得到,应该检测一下电阻值是否正常,所得到的电压是否读书芯片数据手册里的要求!同时看一下PC10电容是否良好!其次ACET是VA1通过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电压门阀值在2.4到3.18V,谢谢电阻好坏也后重要!其次RGEN电压契是有有输出,是否符合数据手册里的标准!再然后ACOK#这个信号出去的三个原件PR24,PR24,PQ4,是否良好!最后看看ACP和ABN这两个脚是否有电压差,谢谢都很重要!最后一个PQ30受控于D/C#这个信号,我猜它是开心与EC!PQ30G级由VA2经PR8何PR1分压后得到,这里的PQ30位什么用N沟道mos换没有搞明白!测量者这里电阻,电容,mos换的基本功还是有吧!多半你会有新的发展,最最后别忘了测一下适配器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你现在都没装PQ4了 还有没有0-2.5V变化?

网友:
2.5偏低,要2.6-2.8才是正常,自己算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BIOS问题吧

网友:
原装适配器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