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牛CPU座断针不换座,换针修复断针。

楼主(2020-03-14):
全网第一例不换座,换针修好主板。H61针断一根,不想换座,只换断针,方法,上bga只开下预热和下加热,上面用风枪,先吹一点助焊剂到断针出,下加热跑无铅曲线,上加热不开或者设置个很低的温度,风嘴转到一旁不用,等下面温度到200度时,上面用风枪400℃加热,另外一只手用镊子夹住断半截的针往上拔,当温度到了,下面焊点融化的时候,针就可以取下来,用同样的方法在废板上也取下几根针,找出没有变形的针放到要维修主板的断针处,用同样的办法加热,另外一只手用镊子压住针脚根除,向下用力,温度到了针会向下动一点,这是就停止加热,针脚换好。特别注意温度,在取下和焊好后立马停止加热,不用对CPU座施加压力。

网友A:
点赞,这操作666,就想问下,400度塑料不会糊掉和变形吗?

网友:
楼主耐心不错啊 这个要有耐心,而且手还要不抖动啊, 遇到了也拿一块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学习了

共同学习,维修本来就不断发展,技术也要不断进步。

网友C:
精细活儿,这个耗费的时间不比整体换坐少,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细活儿,这个耗费的时间不比整体换坐少,支持

比换座有几点好处,1,换座的风险要比换针高,容易搞废主板。2,换座成本也高,耗时长,旧板上拆的针没成本。3,换针如果方法得当,还是比换座快,但是只适合少量断针的维修。

网友D:
用烙铁也可以焊接断针

网友:
拆根针用焊锡补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
这个眼神不好的话,真搞不来

网友E:
谁来个详细点的只用风枪换针的有没有

网友F:
你这个风枪用旋转风?直风不是会吹化座子塑料边框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用烙铁也可以焊接断针

兄台 能不能讲解下具体方法!

网友G:
这个只能看人换  楼主动手能力利害  一般人搞不来

网友H:
直接1根线飞到cpu上面不是更简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兄台 能不能讲解下具体方法!

如果CPU针脚有断针,直接在料板上找个合适的针用镊子取下来,然后在要修复的断针上用低温锡上一点锡,取下来的针脚上也上一点锡,两边的锡要薄薄的,然后用镊子夹住针,用风枪开230度加热,就能焊到座子上了。我都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I:
确实焊工厉害,佩服!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如果CPU针脚有断针,直接在料板上找个合适的针用镊子取下来,然后在要修复的断针上用低温锡上一点锡,取下来的针脚上也上一点锡,两边的锡要薄薄的,然后用镊子夹住针,用风枪开230度加热,就能焊到座子上了。我都是这么操作的。

楼主在逗大家呢,没想到你就被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如果CPU针脚有断针,直接在料板上找个合适的针用镊子取下来,然后在要修复的断针上用低温锡上一点锡,取下来的针脚上也上一点锡,两边的锡要薄薄的,然后用镊子夹住针,用风枪开230度加热,就能焊到座子上了。我都是这么操作的。

还把干货讲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兄台 能不能讲解下具体方法!

可以指导你自己实践,加VX15738868678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在逗大家呢,没想到你就被骗了。

图片不能造假,确实是我自己修好,也是按我上面的方法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把干货讲给大家。

技术本来就应该分享,只有共同提高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I:
确实焊工厉害,佩服!

其实很容易理解,就是把换座的过程减少一点时间,只是很少人去分享他们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只能看人换  楼主动手能力利害  一般人搞不来

你也可以,只要工具得当,方法正确,有动手能力,一样修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点赞,这操作666,就想问下,400度塑料不会糊掉和变形吗?

快客2008,400度没问题,不能用直风风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风枪用旋转风?直风不是会吹化座子塑料边框么!

快克2008直接用400度没问题,直风风枪温度不能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1根线飞到cpu上面不是更简单

应该是能用,但是也有缺点,换cpu有点麻烦,稳定性需要测试,没有换针完美。

网友K:
这是刚取的针和bga的温度曲线 焊接的时候用刀片按着红圈这个位置向下用力,按别的位置容易使针变形。

网友:
遇到了几个断针不影响的,还算幸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这是刚取的针和bga的温度曲线焊接的时候用刀片按着红圈这个位置向下用力,按别的位置容易使针变形。

说实话,昨天刚看完感觉楼主轻描淡写的,不敢相信能这么操作!今天楼主补了这些图,顿时疑窦全无!确实无法造假!准备按照这些方法(包括 维冠快修 大大说的用低温锡膏的办法)都试一下,自己手里和朋友手里有两三块这样的断针板子,如果能补好就美滋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说实话,昨天刚看完感觉楼主轻描淡写的,不敢相信能这么操作!今天楼主补了这些图,顿时疑窦全无!确实无法造假!准备按照这些方法(包括 维冠快修 大大说的用低温锡膏的办法)都试一下,自己手里和朋友手里有两三块这样的断针板子,如果能补好就美滋滋啦!!!

想看可以加我微信15738868678,我有指导视频

网友:
楼主厉害,技术不断创新

网友:
坐等楼主换LOTES的1151针。

网友:
高手才能这样子操作

网友:
直接焊接过一根针,用了一段时间不稳定

网友M:
引用 网友E:
谁来个详细点的只用风枪换针的有没有

看我的帖子吧哈哈哈。迅维首例。850风枪换。不用 bga的。

网友:
专业,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我的帖子吧哈哈哈。迅维首例。850风枪换。不用 bga的。

断针头的好取,就是猛吹呗,温度不要高了,断一半的,根部正好在孔里面的不好取,镊子不好夹,先夹着再来吹,温度高了镊子也吹软了。断针你怎么取的呢,吹到快好了再上镊子?

网友:
十个搞维修的8个工作台乱的,还有一个下不去手的

网友:
你的操作好麻烦,管座断针处滴点焊油,用热风枪就可换好断针!

网友:
眼神要好,手还不能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