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3-14):
本人新手,技嘉B85主板,B85m D2v故障现象是关机重启,包括强制关机,检查usboc分压电阻没问题,3.3v,检查pcie B11 脚wake电压待机时1.17V不正常,开机后也是一样,怀疑网卡短路或者连接的电阻有问题,拆下电阻测试没问题,标准1k,然后拆了网卡还是一样1.17v,故障依旧,查了电路图wake直接就接到南桥里了,没有其他地方了,难道南桥坏了拉低了这个3.3吗?但是电脑开机后又是正常使用的,不知道接下来怎么查了,谢谢各位!

网友:
网卡拆了,故障依旧,wake电压也还是不正常

网友A:
所有OC#测着都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OC#测着都正常了吗?

三组usboc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OC#测着都正常了吗?

是的,都正常

网友:
没有人了吗?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网友:
尝试上拉试一下?

网友:
强制上拉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