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手机花屏

楼主(2020-03-14):
苹果SE 这种花屏 应该是哪里有问题 不定时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 谢谢了 有时候反复重启 不能进系统

开机logo

网友:
不是是摔过

网友:
希望大师能解答交流谢谢。

网友:
是不是供电电感问题 GPU

网友:
gpu电感虚焊

网友:
这机子是不是摔到了

网友:
没有摔过的 就正常使用 出现

网友:
白触摸。。黑触摸这些线路查查

网友:
教你修好有钱不

网友:
可以发一个合适红包

网友:
上盖坏了...........

网友:
你的回答正确的 已经搞报废了,确实上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