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1464不触发无待机电流

楼主(2020-03-14):
板号:DA0UM3MB8E0 同行拿过来修的,不开机,按开关一点反应也没有。插可调电源待机0.005等于是没有待机电流。查公共点20V是正常的,待机3V 5V无。待机芯片是TPS51427A,手头没有这个芯片暂时也没法换。量它的1脚REF有2.2V电压,3脚VCC有5V供电,4脚ONLDO 7脚LDO也有电,心想这个芯片应该是没有坏,待机芯片坏的也不多。会不会是PL3或者PL5有短路给拉低了呢。打值PL5 ,+3.3V—ALW果然是对地为0 ,把PQ21 PQ22拆下来量排除管子是好的,把PL5拆下来,电感一端连管子是不短的,另外一端对地为0      那么可以肯定3.3v待机后极有短路的地方把它拉低了,芯片保护了所以也不能产生待机电流,所以可调电源没显示5A大短路! 接着就是排除短路,烧机大法,烧不出来,没有发烫的地方,可能是后级小电容彻底短了所以烧不出来,只能一个一个的拆来排除。图纸搜索+3.3V_ALW去的地方,挨个断开。断开PQ24 PQ42 PQ31  D21 C459一些好找的地方都一一断开没卵用,机器修了几个小时了,不甘心!只能继续找,看它连接的小电容。比蚂蚁还小真是找的眼都花了。看图纸C327 C289 C344 C312是靠近IO的一些滤波小电容。IO旁边找到了两个小电容C327 和C289。吹掉C327一个稍大点的,奇迹出来了,不短路了,心想应该就是它了,看外表也没有烧坏的痕迹。 把之前拿掉的管子跟电感装回去,插电源,待机出来个0.01A瞬间跳到0.006A,此时3.3V出来了,5V仍然没有。开机试一下电流跳到1.2 1.3A 这个电流应该是可以显示了,外接显示器亮了!哈哈,问题终于找出来了,就是一个小电容导致的!  看论坛上说这个待机电流正常是0.01A 可是我发现正常是0.006A   HM55的芯片组,应该是触发开关后才产生待机5V的吧,开启南桥待机电压,这样达到 省电的目的,具体也没了解的那么清楚···········  总之千辛万苦的短路找出来修好了! 附上图纸供大家下载!

DELL 14-1464板号DA0UM3MB8E0.pdf

网友:
HM55芯片组待机电流的产生及时序哪位大师帮忙讲讲

网友:
。。。。。。。。。。。。。。。。。。。。。。。。。。我手里还有2张这个烂板子 都发霉了 懒得搞  楼主也是精神好 这种小电容的问题你都能慢慢找出来 厉害

网友A:
楼主在3V使用的烧鸡大法当时短路电流是多少啊?另外是用多少V电压烧的?

网友B:
这个电容 见得坏的也是少 一般都是19V公共点 短得多

网友:
这种坏的少

网友:
学习吧楼主也是精神好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没修好

网友:
这种机显卡问题多,,,,

网友:
第一时间不去测35电感反而把待机芯片怀疑了一番,是不是手头有的话就先干了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3V使用的烧鸡大法当时短路电流是多少啊?另外是用多少V电压烧的?

不管任何地方先设定个个3V 1A的烧,烧不出来的话再电流高一点。大短路有的烧不出来的,电容完全短了不会发烫。电流会直接拉到最高,3V电压也会被拉成0V   。拉成0V的电压了这种都是烧不出来的,只能拆换后级来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 见得坏的也是少 一般都是19V公共点 短得多

那就是5A大短路了,很明显能知道问题。5A大短路的一般在公共点还有CPU上管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烧不出来的短路真的很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任何地方先设定个个3V 1A的烧,烧不出来的话再电流高一点。大短路有的烧不出来的,电容完全短了不会 ...

没有喔,每次修公共点完全短了每次都烧得出来的。楼主下次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管任何地方先设定个个3V 1A的烧,烧不出来的话再电流高一点。大短路有的烧不出来的,电容完全短了不会 ...

如果调3V5A还烧不出来就只能一个个拆了,这种情况也有。昨天我就修到一个1V短路的,5A没烧出来,桥的问题,拆掉就不短了。

网友:
捡鱼了,哈哈哈牛逼

网友:
有的时候要仔细的去找这些小问题才能解决大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烧鸡大法竟摸不出来?

网友:
这种小电容的问题你都能慢慢找出来 厉害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心得,学习了

网友:
烧机大法一般要电压低的用,如果遇到场管短路的,可能你烧出来也没用,后断很多都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