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 PRO GAMER的ME芯片

楼主(2020-03-14):
收到客户一块B85 PRO GAMER主板,二修,ME芯片问题,原芯片具体型号是29-XX?拆了一块料板华硕B85M的ME芯片,上去不正常,待机0.8V,通电1.5V就断电,直接短接1.05V供电,主板顺利启动,现在需要淘宝下单采购ME芯片,咨询各位维修过或者有原板B85 PRO GAMER的老板,ME具体型号是啥?

网友A:
原ME芯片应该被上家修过,已经看不清型号了

网友B:
RT8065Z  这个有点位图 一看便知

网友:
你是说me供电芯片? E29吧?

网友:
b85  me芯片?  BIOS 吧.....

网友:
找个图纸查一下

网友:
这种台式机的主板基本不怎么修都是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原ME芯片应该被上家修过,已经看不清型号了

芯片是RT8065,这个都是通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是RT8065,这个都是通病来的

多谢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8065Z  这个有点位图 一看便知

就是手上没有点位图啊,抓瞎啊

网友:
还是下载个点位图呗

网友:
试试维修,看看怎么样

网友:
谢谢分享,正在学习维修主板中

网友(2020-07-27):
这主板可以秒杀的,你可以将电感右边的2个0欧姆移到电阻下方的第三排的那两个空缺位置,还是就是晶振对的那条白线上刚好有一个电阻把它移到它旁边的空白位置上,就可以了!不需要换ME芯片也能搞定!

网友:
插件不一样

网友:
29=ec
淘宝问卖芯片的都能知道。

网友:
白嫖一个哦,加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