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 !!!!戴尔3521 进系统前键盘正常,进pe或系统键盘一个键也不能用

楼主(2020-03-14):
奇葩故障!!!!!
一台戴尔3521 进系统前键盘正常,进pe或者是重装系统,键盘一个键也不能用,触摸板也不能用~已换键盘

网友:
哎。。刷个BIOS看看嘛 刷刷更健康 只能先想倒这个笨办法了 不然怎么办呢

网友:
跟你遇到同样故障,机器型号7559,第一次开机进系统键盘功能全部正常,关机再开机,键盘就一个都不能用,在BIOS里面每一次都正常,最后发现进BIOS把安全启动关闭,引导方式改成传统,然后装个WIN7系统就好了,没有装win10测试,不知道在WIN10系统下面是否正常,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最近几天遇到跟你故障差不多的一台戴尔7559,第一次开机进系统键盘功能正常,关机再开机,键盘就一个键都按不出来,在BIOS里面每次都正常,后来把UEFI模式改成传统模式,后装了一个win7,问题就解决了,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管他三七二十一,搞南桥,先硬后软

网友:
看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我碰到过一台联想的机也这样,进cmos设置界面键盘都能用,进PE、换了系统都不行。换键盘解决

网友:
之前询问顾客说是更新win10后成这样的。在官网上升级最新bios也不行。换键盘才解决

网友:
你用win8或win10安装,或者用win7_先注入USB3.0驱动后安装。我遇到过(记不得笔记本型号了)笔记本出厂预装win8,客户要求装win7,安装过程中,键盘不能用、外接键盘也不能用,最后把官方USB3.0驱动先注入安装盘才顺利完成。

网友A:
最后是触摸板的惹的祸~~~~~~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呵呵,谢谢楼主的提诶自

网友:
触摸板检查一下

网友:
你的pe是win7还是 win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是触摸板的惹的祸~~~~~~

意思是把触摸板换了就好了?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应该是BIOS程序的问题,或者装WIN10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