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1398原装电源不通电求助

楼主(2020-03-14):
求助,13年A1398苹果,电池开机正常,插电源没有任何反应,电源口只有3v电压输出,偶尔绿灯会亮一下马上灭掉,用电源表可以正常开机充电,原装电源插上没有任何反应,搞不懂了电源口电压都不出来电脑怎么识别电源插入的

网友:
妈的一发帖 马上修好

网友:
本来应该秒的 换了个坏件 卧槽

网友:
换了什么件

网友:
换个什么件

网友:
讲一讲换了啥。

网友A:
换什么件透露下啊

网友B:
小伙子应该讲清楚的

网友C:
也不说下是怎么秒的?

网友D:
请问换了哪个元件?

网友E:
具体是什么问题  可以重开一贴 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具体是什么问题  可以重开一贴 写出来

现在都没人透露了  换了隔离管 铁皮那个复合管 加点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换了哪个元件?

现在都没人透露了  换了隔离管 铁皮那个复合管 加点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说下是怎么秒的?

现在都没人透露了  换了隔离管 铁皮那个复合管 加点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伙子应该讲清楚的

现在都没人透露了  换了隔离管 铁皮那个复合管 加点分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什么件透露下啊

现在都没人透露了  换了隔离管 铁皮那个复合管 加点分 谢谢

网友:
现在都没人透露了  换了隔离管 铁皮那个复合管 加点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