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大伙懒得修的东西

楼主(2020-03-15):
机房拆回来几个坏的散热风扇,不是因为用久了坏了,都是因为直流30V烧坏的,表现为不转或者低速转,调速无效,标签如下:

首先就是拆了,撕标签,去轴承卡扣

里面竟然是双滚珠轴承的,质量很不错
电路板用这个方法可以轻松拆出来

边转边提,就出来了

B11961的方案,通电发烫,其他管子测了都正常
没找到一模一样的,找了个差不多的,对比图

引脚定义对比

右边一样,左边2各脚位略有不同,无碍,换上

原步骤还原,通电,风扇又可以愉快的旋转了
电路图收尾

网友A:
这个霍尔速度传感器,是在定子线圈的间隙里面安装么。盯了半天电路板,没看到小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霍尔速度传感器,是在定子线圈的间隙里面安装么。盯了半天电路板,没看到小霍尔。

四条腿加载缝里面的那个,丝印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