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promax换了后盖一直重启 请帮忙分析重启记录

楼主(2020-03-15):
(图片)

网友:
重点检查尾插排线、电池排线!

网友A:
watchdog,简写WTD,电池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atchdog,简写WTD,电池问题啊

电池换过还是 重启   后来套框解决

网友:
尾插问题,x以上尾插新增了一个检测信号,尾插有问题或者不装都会导致和电池一样重启

网友:
音频 尾插  都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watchdog,简写WTD,电池问题啊

牛逼  watchdog   是时钟的意思   看门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池换过还是 重启   后来套框解决

套框是怎样解决?请指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  watchdog   是时钟的意思   看门狗

之前道听途说过,这次试着蒙的

网友:
应该是尾插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套框是怎样解决?请指教一下.

我也不明白,套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不明白,套框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找不出问题 直接套了另外一个框 后来发现是开机排线链接尾插在电池后面那条排线的问题

网友:
换尾排  解决

网友:
电视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