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989开机后看到进度条走一点就不显示了,电流在0.65A左右 风扇不转不知道问题在哪.

楼主(2020-03-15):
A1989开机听不到声音,一会看到进度条走一点就不显示了,电流在0.65A左右 风扇不转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型号写错了是A1708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裸板试一下

网友A:
这款机器屏坏的遇到好几个了,都是暗屏的,你看是暗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屏坏的遇到好几个了,都是暗屏的,你看是暗屏了吗

你看是暗屏了吗?仔细看有图片的哦

网友:
可以发来修专业搞苹果

网友:
90度都亮别考虑暗屏!

网友:
是不是亮度自动调节出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可能是系统进不去,试一下能不能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屏坏的遇到好几个了,都是暗屏的,你看是暗屏了吗

不是暗屏 刚刚换屏试了一下!

网友:
.................这么新款、、、、、、、、、、、、、、

网友:
我换了一个坏屏上去也是一样,到这里就黑屏了,风扇不转

网友:
看最后一张图是更新数据中,等就是了,新款机加T2芯片,系统异常时进度条走的特别慢,我都是丢一边等半个小时再看它。

网友:
刷个系统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