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60 奇怪故障,大神求解

楼主(2020-03-15):
dell  7560 开机不亮,电流有跳变 0.6  0.7  10秒左右掉电,刷了几个BIOS都不好使,刷回原来的可以亮机,用一天左右就又不好使了,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刷原厂BIOS亮机后按 ALT-F,然后自己进BIOS里添写服务码试试看。

网友:
现在的dell笔记本问题越来越扯淡了

网友B:
之前遇到过一个愣是把内存插槽给换了才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原厂BIOS亮机后按 ALT-F,然后自己进BIOS里添写服务码试试看。

谢谢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遇到过一个愣是把内存插槽给换了才解决问题

说得对这板子内存插槽实在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二楼的原厂BIOS  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还是论坛大神 多啊   资源也多

网友:
质量都不行了,DELL的也差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修机都修到头大

网友C:
有没有遇到过用原装适配器开机报错的,显示无法识别电源适配器,可是我换了新电池和新适配器还是这个问题。。

网友:
板子内存插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哈哈   把bios的读写脚固定了  就是不让写  只读

网友:
不认电源的话还是很好修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遇到过用原装适配器开机报错的,显示无法识别电源适配器,可是我换了新电池和新适配器还是这个问题。 ...

好像有人遇到过是ID的问题,也就是中间针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