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X310UV单电池可开机,单电源不开机

楼主(2020-03-15):
本人菜鸟

拆机检测不过保护隔离供电,这个是不是后级有短路才不导通的?求帮助

网友:
后级有短路可以量出来的。

网友A:
单电池能开机,可以测测隔离保护的个点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电池能开机,可以测测隔离保护的个点电压是否正常。

你好,一边是19V,一边0V

网友A:
MOS管不通,是G级问题还是管坏了?查查。

网友:
我也遇到,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不通,是G级问题还是管坏了?查查。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如果说 公共点没有短路的话  那就看充电芯片的条件

网友:
换过不行,的看看G级,看图纸G级的电路。

网友:
保护隔离    问题

网友:
可以看一下,后面有没有短路的,排查一下

网友:
不一定是后级短路 具体要查保护隔离的相关条件

网友:
谢谢各位,我在试一下

网友B:
电池能开机就不可能是后极短路了,看看电池和外接同时接有没有电流,能不能充电。查查充电芯片的周边电路。

网友:
还是查图纸比较快

网友C:
查隔离保护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能开机就不可能是后极短路了,看看电池和外接同时接有没有电流,能不能充电。查查充电芯片的周边电路。

好的,我再试试,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隔离保护的信号

好的,谢谢你

网友:
短接过去你试试

网友:
应该充电芯片条件查一下,ACDET,ACDRV,VIN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希望有经验的一起交流学习。

网友:
这个应该是高电压导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