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9c4q按键不能用

楼主(2020-03-15):
屏幕有一根线在扫,所有按键不能用,长按也没有用,有碰到的吗

网友:
有图片可以看吗?有点模糊

网友:
楼主你表达的太简单了  图片都没有

网友:
设置有问题吧  按键锁了

网友:
应该是按键锁死了,先查查按键有无漏电,然后网上查一下如何组合按键解锁。

网友:
5楼正解  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