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JW8C 闪屏小修记录

楼主(2020-03-15):
同行机器
第一次拿来是电池状态下闪屏,适配器模式正常

拆机加焊U11后正常

第3天客户返修,说是用了两次以后适配器也闪屏了

拆机换U11后测试也是一样

测试电压发现+LED_B+ 只有 14V

换后正常

网友:
解决了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A:
我有一台电脑老是坏BIOS不知道什么故障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背光的问题

网友:
楼主你是换的屏主供电三极管吗?

网友:
主要是没看得太懂

网友:
说的有点模糊!

网友:
芯片引脚短路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电脑老是坏BIOS不知道什么故障了

查RTCRST#和SRTCRST#线路上面的延时电阻和电容

网友:
U11是显示转换芯片?

网友:
19V被拉低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屏灯条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