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台iPhone6我自己的,主板漏电问题求解决

楼主(2020-03-15):
手机在飞行模式下,关闭显示器,最低的待机电流不会小于0.027,图片上的USB控制芯片和音频放大芯片我换过,没用,电流也不高,温度我也感受不到哪里发烫。怎么弄

网友A:
检查一下信号攻放和音频WiFi这些部分

网友:
我的待机100多,还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信号攻放和音频WiFi这些部分

能详细讲讲吗

网友B:
27毫安很低的漏电了,基本可以不修的,这么低的漏电怕是某个芯片进水腐蚀的小漏电哦,显微镜下找找看哪个零件有进水痕迹吧

网友:
查信号滤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7毫安很低的漏电了,基本可以不修的,这么低的漏电怕是某个芯片进水腐蚀的小漏电哦,显微镜下找找看哪个零 ...

一晚上待机从满电到几乎没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晚上待机从满电到几乎没电

27毫安一夜没电那是电池不行了吧

网友:
实在打不到。就先放超声波里用洗板水超超,有时就解决了。

网友:
这种漏电有点低不好查,进过水的,清洗烘干试试,还是漏电烧机,电压调到5V看待机电流会不会加大查发热件。

网友:
这种不好测试吧,看看功能都正常不,耗电不明显的不用修吧

网友:
指纹供电检查下

网友:
  低于60基本感觉不到 可以换下电池试试 一晚上没电那要漏很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