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ASUS X541NV 2.0

楼主(2020-03-15):
ASUS X540NV3450-0B4AXYA2X10进水机,屏坏了,用其他屏点亮了。备份了BIOS,请注意看配置和详细型号,亮机电流0.2左右

网友:
谢谢bios下来试试

网友(2020-08-18):
下载了,刷了不行跑0.2不开机

网友:
原机能开机,开机进系统一会掉电

网友(2021-01-03):
坏的,不显示风扇狂转

网友:
檔案損毀無法開啟,下了多次都一樣

网友(2021-08-31):
不亮,一会风扇狂转。

网友(2022-04-29):
进水机最主要的是初次开机的那个人,很重要,很多第一进水后的信息他最了解,当一清洗了后没有了痕迹,最不好修了,后面的人接手后无法了解到进水点最多的在哪个位置,这是最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