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插显卡跑代码正常,插独显卡B2

楼主(2020-03-15):
有个华硕H61大板没有集显,不插显卡跑代码正常,插独显卡B2。屏幕要亮无图像。显卡CPU换几个都一样。BIOS刷过插槽检查过
华硕

网友:
显卡换没换!

网友:
显卡供电,pci总线,时钟电路,复位电路,都查一下,应该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