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寸广告机液晶电视上面暗屏求助

楼主(2020-03-15):
今个修了台55寸的广告机,屏的上方比下方暗些,他的LED灯条是由下方通过LED反光板传上来的开始我怀疑是灯条老化换了一组还是一样的。这种难道是背光板问题吗饼哥。我看了背光板也不脏和老化变黄情况。他的升压电容是160V的开机灯条电压是93v左右这种是灯条电压不够造成的还是其他什么思路。

网友:
哪位大神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A:
月饼又不修电视机,你问他做啥      这种问题最好是上边再加一条灯条,应该能镶进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月饼又不修电视机,你问他做啥      这种问题最好是上边再加一条灯条,应该能镶进去的

加了不行只有一点点光还不均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了不行只有一点点光还不均匀

导光板上边应该有贴反光纸的,你要先撕掉它再装灯条,不然光射不下来也是白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光板上边应该有贴反光纸的,你要先撕掉它再装灯条,不然光射不下来也是白搭

确实像液晶显示器一样的通过导光板上去是对的。底下灯条直接接触到导光板的没有贴反光纸。他的反光纸是一整块在整个背面的。光就是不能完全上去。商家一直用着之前是好的就是最近这样的。而且不是一台很多台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确实像液晶显示器一样的通过导光板上去是对的。底下灯条直接接触到导光板的没有贴反光纸。他的反光纸是一 ...

那你要考虑是不是灯条电压变低了,可以用点灯仪测试一下看看电压到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考虑是不是灯条电压变低了,可以用点灯仪测试一下看看电压到多少了

点灯仪测试是85V左右。在电视上是93V左右。升压电容是160V的。取出灯条确实很亮就是心情有点复杂,郁闷中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没什么思路了

网友A:
没装玻璃屏的时候是上边暗下边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装玻璃屏的时候是上边暗下边亮吗

没试过。他的触摸在外面。而且触摸板在外面吕的框上上下左右都有。上边相比下边要暗三分之一。因为底下是灯条发光上边没有。我想把上边左右加个灯条试试不行只有一点点亮。很是郁闷从来没遇到这种。很多电视就是在后面发光的哪里不亮就换下就是了这个不行

网友C:
你换的·灯条跟原灯条的参数【电流电压功率色温照度照射角都要考虑】是否一致  再就是偏光板匀光板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的·灯条跟原灯条的参数【电流电压功率色温照度照射角都要考虑】是否一致  再就是偏光板匀光板之类的

换的灯条是一样的。现在考虑是不是升压电压不够造成的。按理说93v差不多想定个电源板试一下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已经修好了,是背光板老化换了一个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