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G R1.01跑码55维修

楼主(2020-03-15):
                                                                               华硕B85M-G R1.01跑码55维修

内存,CPU都换了,还不行,测量SPD,SMBDATA,SMBCLK,都有3.25V的电压,
COM芯片也拆了,还是不行,

发现内存总线有两个管子转换而来,
二话不说直接拆掉短接试试看。

短接图

不卡代码了,直接亮机

post_deleted

网友A:
这个两个管子还是补上吧
修得不错

网友B:
原来55代码也是涉及内存。但,为什么去掉SQ16SQ17就正常?道理没有明白,难道电路设计工程师都是脑残竟然加上2个无用小三极管

网友:
记得技嘉的板是用8个脚的管理SMBDATA,SMBCLK 也是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55代码也是涉及内存。但,为什么去掉SQ16SQ17就正常?道理没有明白,难道电路设计工程师都是脑残竟然加 ...

拆掉不行,必须要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两个管子还是补上吧
修得不错

我都是要么拆掉,要么短接,懒得去找了,修的同行的主板,报价40,不值当去浪费时间了

网友:
华硕h61 h81 这些都有坏这两个 7002   ,表现是用万用表测 G   12V       D S    3.3V  , 但是 S极 通内存这端有电压无波形。可直连

网友:
学习了,新手学习中。大神们多发点维修案例

网友:
真是老司机,下手快准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55代码也是涉及内存。但,为什么去掉SQ16SQ17就正常?道理没有明白,难道电路设计工程师都是脑残竟然加上2个无用小三极管

强制导通了

网友:
牛逼最好附带上电路图。还有内存总线是多少脚

网友:
同行的主板都能收到40,利润可以

网友C:
楼主我没有明白为什么要拆掉管子呢  不是已经有内存总线供电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没有明白为什么要拆掉管子呢  不是已经有内存总线供电了吗

内存总线是经过这个管子转换的,拆掉就和桥不通了,怎么用,只有换掉或者短接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心得,学习了

网友:
我都是要么拆掉,要么短接,懒得去找了,修的同行的主板,报价40,不值当去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