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88S2主板电脑不点亮,不跑码检查,应该是CPU挂了吧

楼主(2020-03-15):
装上CPU,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电源管输出端对地0.14 V,同时蜂鸣器响。

揭起CPU,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电源管输出对地为1.4V,感觉是CPU挂了。

网友:
有没有同接口的U上机试一下, 这个不一定的,有的显、卡对地很小很小的,但是就是能用啊,不知道为什么的,也不知是不是 主板是不是没有充分的放电。

网友A:
无CPU时电压1.2 V,带上CPU电压降至0.75V。

网友B:
上正常cpu后,测对地压降都是很低的,这样测不能判断cpu的好坏。

网友:
这个我遇过,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正常cpu后,测对地压降都是很低的,这样测不能判断cpu的好坏。

测量每个晶体两极电压都不到0.5V,诊断卡电源灯、时钟灯都显示正常,但复位灯约每秒闪一下,主板不自检

网友:
二极管档测到的是二极体值,并不是电压,建议用蜂鸣档和二极管档分开的万用表再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CPU时电压1.2 V,带上CPU电压降至0.75V。

第一,u内阻本身低,阻值不高。第二,板子有些是通电出个预设电压,读取bios后才出正常电压。你这样判死U不太好吧。

网友:
最好不上U,示波器测下看有没波形

网友:
这个不能判断CPU是坏的

网友:
有怀疑就换上好的CPU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CPU:我冤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