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gtx660 2g,DDR5无显示

楼主(2020-03-15):
主板能认卡(装副卡槽),也能进系统,显示器有反应,但没显示,测显存电压1.5v,核心电压0.85v,刚插入主板时风扇狂转,不知是什么问题?请哪位指点

网友A:
你显卡所有的供电测一遍是否正常  正常直接加焊GPU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显卡所有的供电测一遍是否正常  正常直接加焊GPU即可

你好,谢谢指点,这卡是我自己用的,不是专业的,也没有这些设备焊接,发现装副卡槽时进系统,鲁大师能够认出此卡,但是cpu占用非常高,时间不长就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