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笔记本和鲁大师有仇

楼主(2020-03-15):
东芝C600。进桌面掉电。
i5 2代cpu。以为是散热问题。清理风扇除尘,依然掉电。
但是进pe和bios界面,开上半天也不掉电。

论坛搜了一下,东芝掉电的通病。
照着上面3个问题搞。
bios电子先还掉。。
刷论坛BIOS。掉电。
NEC电容,拆开主板,没找到大电容。

从报废笔记本上拆了几个470贴片电容换上。
依旧掉电。
重做系统后,发现不掉电了。
当安装上鲁大师查温度时,发现只要点开鲁大师,就掉电。
不开鲁大师,点开wps也掉。点开爱奇艺也掉电。
无奈,又重做一遍系统。不安装鲁大师。
啥毛病也没了。爱奇艺播连续剧,几个小时都正常。

这本子,和鲁大师有仇。
给客户说别安装鲁大师。客户拿走2周了,未返回。

网友A:
有这问题?真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这问题?真还没有遇到过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一般换cpu供电电容,就没事了。
东芝的进滚动条掉电或者蓝屏。NEC大块头换掉就OK。
这个,估计是bios的设计缺陷。系统读取温度,估计要通过中断指令从bios中读。
这过程出错,导致直接掉电重启。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最初进pe把鲁大妈干掉就行了   鲁大妈这玩意  厉害的很  首先考虑才对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过,修这么多年笔记本没听说过

网友B:
这个机子要插电电池,不然不是原配电源有可能会带不起,东芝的头要比5525大一点点的

网友:
年前遇到一台,同型号,同现象,鲁大师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要插电电池,不然不是原配电源有可能会带不起,东芝的头要比5525大一点点的

所以 这机器,坑人的很。看那个外壳,就跟山寨笔记本差不多。客户要换个键盘,我说别换了,值不当。
凑合用吧。实在用不了,直接扔垃圾堆算了。整机不值200块钱。

网友C:
我一台华硕k42jr正常使用的电脑,装了一个鲁大师测试了一下就把板载显卡烧了我说什么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一台华硕k42jr正常使用的电脑,装了一个鲁大师测试了一下就把板载显卡烧了我说什么了吗。

鲁大师这软件,很牛逼啊。

网友:
运行负载,散热不好。容易掉电

网友:
撸大妈成杀手了,,,,

网友:
一脸懵逼 这也行

网友:
觉得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东芝掉电,是个大难题,垃圾产品

网友:
還有這個BIOS有BUG。某些特定的情況,也會掉電

网友(2020-05-16):
呵呵,刚学这个时遇到一电脑加内存装系统后不定时蓝屏,有时几天蓝屏一次,把我修惨了。最后发现把360卸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