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维修大神求助,不认独显

楼主(2020-03-15):
这种是总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这是台式机?E3当

网友A:
神舟炫龙的笔记本,cpu挂了换上u就这样了

网友B:
1230 本身不带显卡  或者核显有问题

网友C:
为何不再换一个U试一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30 本身不带显卡  或者核显有问题

大哥这是笔记本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何不再换一个U试一试呢

手里还有一块4710mq换上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舟炫龙的笔记本,cpu挂了换上u就这样了

是不是再换个U测试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手里还有一块4710mq换上不开机

换个桥试试呢?还真没折腾过这类机器的BIOS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换个桥试试呢?还真没折腾过这类机器的BIOS

就是找不到bios 有就刷了

网友:
                 再换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就是找不到bios 有就刷了

BIOS我来一个吧  这个服务器看看什么端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找不到bios 有就刷了

多提供点信息 看看这个什么高级货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独显有问题吧,在华硕gl552这个机器上我实验过,把独立显卡供电去掉,就是显示这个驱动有问题,今天也遇到这么一台机器不认独显风扇狂转,把显卡供电修好,就一切都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是独显有问题吧,在华硕gl552这个机器上我实验过,把独立显卡供电去掉,就是显示这个驱动有问题,今天也遇到这么一台机器不认独显风扇狂转,把显卡供电修好,就一切都正常了

独显供电正常0.9v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我来一个吧  这个服务器看看什么端倪

在哪里下载

网友F:
换这种CPU要刷BIOS升级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换这种CPU要刷BIOS升级吧

原机带的好像就是i7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原机带的好像就是i7

楼主说下机器型号 板号什么的 我也好下手搞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下机器型号 板号什么的 我也好下手搞BIOS

炫龙a7h 主板型号e479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G: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支持至强CPU,个人建议还是用同平台i7 CPU代换试下。如果是4代CPU平台怎么会支持E3CPU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所有的机器都支持至强CPU,个人建议还是用同平台i7 CPU代换试下。如果是4代CPU平台怎么会支持E3CPU呢

cpu是奔腾四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