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 REV4.1的触发掉电

楼主(2020-03-15):
同行拿来的机器说是一个纺织厂老板的,开不机里面有资料!插电测试发现0.16A掉电。拆机整个板子很多地方都是油污,心想这是不是哪个开饭店的电脑啊。洗板水先清洗一下干净多了。这种掉电应该是某个电压没起来引起的,暂不考虑刷BIOS。测量内存供电1.5V没有,CPU供电自然也不会有。点位图下载一个,PU8303这个16脚小芯片是内存控制产生的PWM芯片,是RT8202A. 瞬间上电测试芯片的条件看起来还正常,16脚的TON频率设定电阻不大对,是个820K的小电阻,一端接公共点19V 另一端接16脚。实测这个电阻无穷大。应该换掉它就好了。翻遍了料板也找不到华硕的板子同样阻值的。看论坛里有人说用510K的也行,同样也找不到。就淘宝等了三天买了100个820K的和100个510K的(100个起订)。换上去新的820K,还是老毛病(这下完了或许芯片是坏的,早知道一起买了)再看看吧,之前修过一些待机3 5V没有的是电感后级短路了拉低了供电,这个会不会也是电感后级有短路呢。一量还果真是。把PL8300给拆了,看点位图电感的一端去了哪些地方。底下的PCE8300是个大的钽电容,应该没事,PC8312跟Q7704都给拆了,还是对地短路的!不应该还短啊。电感是产生1.5V内存供电的还去了内存槽。那么拔掉内存条呢?不短了,窃喜! 同时十万个草泥马·········      4G内存条上的贴纸都熔化了,现在才发现,可能是显存发烫烧的吧。或者是内存条上的小电容短路之类,不管了,也没条件去修内存条,换个2G的上去,一路电流小跑上去  外接个显示器 亮机了```````````````` 以后修机把内存条拿掉,免得影响判断·····

网友:
华硕板子只有点位图,有时候真不好分析,还是更喜欢PDF的

网友:
学习了,不过有图纸配套更好了。

网友:
                    不会看点位图

网友:
下次记得测对地阻值了。短路不直接烧鸡吗?

网友:
养成先测对地阻值的好习惯

网友:
有理论有经验

网友A:
修短路机子都是必须拆U,拆内存。不然会赔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短路机子都是必须拆U,拆内存。不然会赔钱

如果是BGA的U和内存咋办?好像拿不下来啊

网友:
大哥你这也太马虎了。对地值都没打。白等3天哇

网友:
这弯路走的。。。。。我想大多数人都是这么爬过来的吧。

网友:
进液的主板就没有规律了,主要看细心找

网友:
有技术就是好,学点东西

网友:
谢谢分享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谢谢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