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不跑马

楼主(2020-03-15):
HP G4 开机电流0.6  不出独显电压   本来是2代I3  换一个奔腾940  就可以上电流 亮机
即使这样也是经常0.6
后面进系统发现不见有线网卡
拆之 一切OK!

网友:
还害我换了个HM65

网友:
这种首先要怀疑有小短路吧

网友:
这样子也能搞定啊。。。。。。。

网友A:
是不是因为赛扬比i3电流低,所以勉强可以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因为赛扬比i3电流低,所以勉强可以点亮?

是网卡影响桥里面的一些东西 具体不知道

网友:
简单明了  直接修好了

网友:
一般都是先裸板测试,能拆的尽量全部排除,G4的机器不错,卖了二手本挺多的,也没有什么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