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T3I1不触发非通病维修

楼主(2020-03-15):
真折磨我、拿来很平常的通病一样拆了,还是不触发,测1.8电容拆了还是对地短路,开始判断以为拆了不行估计三合一桥死了、不死心在1.8哪里敢接一根线直接调1.8v烧机,用手乱摸,刚好摸到镊子上的电容汤死老子了。拆下来不短路了,

网友:
牛逼啊,还要扣两个电容

网友:
我一般抠好几个电容下来  然后把散热器的海绵拆掉防止返修

网友:
修电脑的练成铁砂掌才行啊。

网友:
搞维修的日常被烫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cpu左上角 拆掉 试一下

网友:
贴上高温胶带

网友:
没有看明白?

网友:
这就厉害扣掉电容

网友:
没想到是电容的事!

网友:
这个是风扇散热片下面的泡棉导致短路,应该算是通病!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  只是你没遇到  论坛都有人修到过  我都碰好多了

网友:
这个算是通病吧  修过好几片不加电扣电容解决

网友:
这也算通病了吧

网友:
修过很多了还不是通病吗

网友:
修到过几片加电不显示的也是电容腐蚀引起的

网友:
这个电容也是老通病了

网友:
这个还是通病啊   反正我修道挺多的了

网友:
之前都是谣传,没想到今天遇到个实物!

网友:
被烫不是很正常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了,修过很多了

网友:
还是通病了 加个高温胶带

网友(2020-08-31):
楼主没有看到摄子啊

网友(2021-03-08):
下次遇到 把电容 全翘了

网友:
应该 算是 通病

网友:
电容的老通病,不用焊接,直接尖嘴钳卡吃掉,ok。

网友:
我来学习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