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笔记本DAZQSAMB6E0断电可以开机

楼主(2020-03-15):
宏基笔记本DAZQSAMB6E0主板必须断电才能开机(电池,电源,或者断电过后安装电池插电源),插电待机电流0.04a  开机正常  然后正常关机,待机电流0.06 然后不能开机了。电流到0.40一会风扇狂转,必须按住开机键关,  如果不断开电池和充电器都不能正常,求维修思路

网友A:
这两天我也是在修这板子,问题略微有所不同,我的是掉电,你这块应该是保护了,过压或者欠压,有示波器的话,查一下吧,顺便帮我测下BQ24707A 正常工作时候5脚和6脚的电压各是多少,还有PD1两端各多少电压,谢谢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451-1-1.html

网友:
个人感觉是某个复位没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我也是在修这板子,问题略微有所不同,我的是掉电,你这块应该是保护了,过压或者欠压,有示波器的话 ...

输入电压19.5v     pd1  18.69 v 18.54v  5 脚0v    6脚鑫制造里面不对没有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我也是在修这板子,问题略微有所不同,我的是掉电,你这块应该是保护了,过压或者欠压,有示波器的话 ...

鑫制造里面有点位图

网友:
感觉南桥和COMS电池电路这两路有关系,断电就可以,好像是复位

网友C:
ACER 15v电压容易出问题,可以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感觉像电流检测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D:
放电就可以  重点考虑CMOS电路 是不是CMOS工作了 主板就不开机了  重点查下不触发的时候南桥的工作条件  还有0.4也是复位没出来 还是得考虑桥

网友:
CMOS电路 充放电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ACER 15v电压容易出问题,可以看看是否正常

这个有13v多,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放电就可以  重点考虑CMOS电路 是不是CMOS工作了 主板就不开机了  重点查下不触发的时候南桥的工作条件  还有0.4也是复位没出来 还是得考虑桥

cmos电池安装不安装都不影响开机,关键是需要断开电池充电器让主板失电就可以开机,不过小概率关机过后又可以开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安装不安装都不影响开机,关键是需要断开电池充电器让主板失电就可以开机,不过小概率关机过后又 ...

那就按照不触发维修 看下不开机的时候各种信号有没有缺失  重点查ACIN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cmos电池安装不安装都不影响开机,关键是需要断开电池充电器让主板失电就可以开机,不过小概率关机过后又 ...

而且我看你待机0.04 应该是不正常的  你看下待机条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按照不触发维修 看下不开机的时候各种信号有没有缺失  重点查ACIN信号

谢谢你的回复 acin电压3.37v  是+3vpcu经过100k电阻连接 pq4 的3脚 pq4的2脚由一个+3vpcu经过100k电阻上拉  连接bq24707a的5脚acok#好能开机都没有变化

网友:
以前好像遇到过、。。忘记是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19.5v     pd1  18.69 v 18.54v  5 脚0v    6脚鑫制造里面不对没有测试

第六脚应该是输出线性电压6V吧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按照不触发来修,管他那么多,还纠结啥?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部分电压掉了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呀,学习了

网友:
rtc电路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