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70A-UD3 DDR15V 后级短路 烧机无效

楼主(2020-03-15):
断开L4 L5,查到这个电压的后级短路了,烧机5A还是没发现,这种情况一般是怎么回事?

DDR15V后级太多,主要进了CPU、SB、DDR3,感觉没头绪了,拆了十来个电容还是短路。。
哪位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A:
胆子大的,后级短路还用烧鸡大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胆子大的,后级短路还用烧鸡大法

试了,就是5A烧都没用,没有发烫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就是5A烧都没用,没有发烫的

不是烧糊就是烧断~你胆子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烧糊就是烧断~你胆子真大

当然是从0慢慢加上去的。。不管怎样电流一直到5A,都没反应,

网友:
是从0慢慢加上去的,一切都是先有-0

网友:
要学会用万用表 排除短路后上电

网友:
别老是看别人视屏,什么烧鸡大法
我要是给别人修也这样搞
桥烧坏了换,CPU烧坏了换~不坏怎么多赚钱啊

网友:
楼主这是给内存供电把!把电感L3拆了,看看主板上不去点,如果上电,那就重点查这一路!烧机先用小电压小电流烧,最大不要超过比电路设计的最大电压和电流!你这样一步到位,很容易干死一大片的!没有道理一般短路都会发热,说明你还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
我遇到过5v短路,调5v烧,电流都调到头了,至少有5a电流了,板子到处摸不热.最后感觉usb口有点温度,一看有个针捅里面了跟铁外壳连接一起了。

网友:
10楼最经典  值得注意

网友:
再查一查  不要纠结在这一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