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插键盘不开机不充电

楼主(2020-03-15):
笔记本后面型号是E430,前面屏的右下角是E530,最后搜版号是E430,这机器拿来不充电,不开机,最后拆机裸板测试正常,显示正常,一步一步装到最后键盘插上就不开机也不充电,拔掉键盘插好电源再插键盘就可以正常进系统,而且键盘还可以使用,只有三四个键不能用,难道键盘坏也会引起不开机,和开机信号有冲突,最后打阻值26到30脚阻值不正常,装键盘和不装键盘,由于客户比较急,手里也没有键盘测试,就让客户用外接键盘凑合用了

网友:
有些机器确实键盘有问题会影响不触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