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哥们求助,安卓定电流维修方向是什么呢?

楼主(2020-03-15):
一直以来我修安卓手机定电流的直接定或者跳几下定这样    一般手头有电源的就换换电源,换了不行就退机了  感觉很难受

网友A:
看定的电流大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定的电流大小了

100-250的呢  感觉都无从下手  这种电流  一般电源的电压都给到了

网友:
同感、希望大神总结下安卓的电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