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HD6770无1.8V供电不亮机维修一例

楼主(2020-03-15):
得到一张迪兰HD6770,如下图

经查,各测试点阻值正常。各供电正常,只有核心初始化用的1.8V供电没有输出

仔细测量,1.8V供电DC-DC芯片,3脚3.3V输入正常,4脚5V输入正常,2脚为EN使能信号,测为2.35V。

不高不低的样子,于是直接更换供电芯片,仍然故障依旧,无1.8V输出。

经跑线,发现此EN脚直接连接于主控供电芯片APW7098的16脚POK引脚,中间串了一个0欧电阻

取掉0欧电阻之后,测量EN脚有2.55V电压,输出1.8V正常了,各项正常,能跑3DMARK

我大致画了一下POK输出引脚的电路

此引脚还控制显存供电1.6V和1.1V两个供电芯片的EN脚。连了两个NPN管,NPN的限流电阻为5K。

这样的话,断开后1.8V的EN脚2.55V解释比较合理。断开后测APW7098的POK引脚,为1.5V,与芯片手册讲的相符合。说明APW7098没坏

我初步分析,这个故障应该是设计缺陷,NPN三极管的限流电阻5K明显有些小,导致B极电流稍大,流过上拉到3.3V的上拉电阻1K的电压差过大,使得EN引脚电压偏小。2.35V小于2.4V,被认定为低电平,所以没使能,无1.8V输出

个人觉得,把两个5K换成10K,再把断开POK的0欧电阻连回去,这样更好。

就是不知道原电路图是怎样的设计了

欢迎探讨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心得,学习了

网友A:
经过检验,把两个5K换成10K,再把断开POK的0欧电阻连回去,完全正确。原UP0104S焊回去了,没任何问题,EN引脚电压现在为2.8V左右,完全正常了。

网友:
实践得出的结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检验,把两个5K换成10K,再把断开POK的0欧电阻连回去,完全正确。原UP0104S焊回去了,没任何问题,EN引 ...

学习了,楼主这功底,做电路设计也可以

网友B:
乐趣不在游戏,在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乐趣不在游戏,在维修。

被你发现了?你是我粉丝?

网友:
自己画出图纸  技术还是非常扎实的

网友:
现在没有时间研究 这些了,一天维修量太大了

网友:
楼主厉害了,电路图都画画了

网友:
EN引脚不是要大于3.3才会触发?

网友:
楼主厉害公式写得好

网友:
学习了。有这样的水平不错

网友:
显卡没有图纸.楼主有这样的功夫.

网友:
仔细测量,1.8V供电DC-DC芯片,3脚3.3V输入正常,4脚5V输入正常,2脚为EN使能信号,测为2.35V。

不高不低的样子,于是直接更换供电芯片,仍然故障依旧,无1.8V输出。

大佬功底扎实,理论知识也厉害,我是新手,碰到这种故障估计就直接短接2-3脚强开了,还是学习了,以后还得一路深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