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今天收到一台A1425主板,故障表现为:左边风扇不转,无线网卡认不到 ....

楼主(2020-03-15):
1.风扇不转应该是EC断线了,看EC有被做过,测量Q5660风扇功率管 发现4脚SMC_FAN1_CTL有频率:31Khz但是1脚SMC_FAN1_CTL0没有 也没有电压,直接飞线短接,可以使用
2.无线网卡问题有些怪,先查供电,发现J4400接口的PP3V3_WLAN_F应该是无线供电电压偏低 ,正常应该是3.3V,测量只有2V,以为是副板短路,结果把无线网卡拆下来的时候发现电压又回归3.3        正常 ,插上又拉低了,用万用表也测不出短路,随即飞线一个3.3给PP3V3_WLAN_F用,装机可以亮机了
3.最无语的来了........本来以为都装好可以开开心心收钱了,结果按上电池不认电池 我晕.....仔细检查电池接口 发现有一个洞洞 以为是洞的事情....结果做了一件最傻逼的事情:.......把洞糊上 然后上电,我日,电源灯直接不亮了,好像有微弱的灯光在闪...晕,后来猛地想起来,好像那个洞打穿了会露出板层!!!于是赶紧刮开焊锡,用显微镜看了一下,我去 至少七八层,我还直接给他们都糊起来,真的是糊涂了,现在上电0.003A 过一会变0 ,ACOK没有电压,唉 也不知道是不是把整个板都烧了,真的是从天堂到地狱......

网友A:
修板万事需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万事需谨慎。。。

是啊 酿成大错 以后必须注意了

网友:
这个会烧一大片吧

网友:
不怕修不好,就怕越修越坏,最后换主板发现屏也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