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h61mi v1.1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20-03-15):
野生新手学徒一枚,顾客换了新板,留下块h61,开机掉电,短接绿线强上电,内存,桥,供电正常,cpu没有供电,发现没有cpuvtt电压,测mn26d极只有0.1v电压,接着查运放4脚有12v,12脚电压只有0.2 v应该是不正常。往上查电阻r710前端有2.5后端只有0.2v,换掉了r710r711拆除了c614电压始终是0.2没变化。怀疑是前面的mn27导通拉低了电压,直接拆掉电压一样是0.2。现在毫无头绪,请问是哪里还可能出问题。请各位师傅指教一下,感激!

网友:
op的正极通过vref25设置,查vref25条件

网友:
vccsa_comp还有连到那没有?

网友:
电源芯片查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