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测旁边有没有短路电容 ,烧短路电容的非接地端

楼主(2020-03-16):
芯片发热不要盲目动芯片,测旁边有没有短路电容 ,烧短路电容的非接地端 ,请问怎么烧 怎么操作 不懂 我是小白  请大神指点一下 再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电容正极一般不会直接为0 找到正极就行了 拿个烧板的头子 一烧不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正极一般不会直接为0 找到正极就行了 拿个烧板的头子 一烧不就出来了

手机主板电容好多都是无正负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正极一般不会直接为0 找到正极就行了 拿个烧板的头子 一烧不就出来了

手机电容好多没有正负极的 怎么办

网友:
贴片电容安装前是不分±的,安装在电路板上是有±的,建议小白系统学习下基础知识

网友B:
贴片的随便装,不行就烧鸡

网友:
手机主板电容好多都是无正负极的,用相应的电压去烧机 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正极一般不会直接为0 找到正极就行了 拿个烧板的头子 一烧不就出来了

研究了一下 懂了 谢谢 接地就是没有数值 非接地端就是有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贴片的随便装,不行就烧鸡

人家都这么问了 你还这样回答 要明白你所回答的还需要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