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看看这个显卡还有维修价值吗

楼主(2020-03-16):
自用的迪兰rx580 4g 2048sp战将 ,有点热换了硅脂,还玩了一会游戏,在开机就烧了

网友A:
小问题,拆掉短路就好了

网友B:
扔了算了,没任何意义了,板子都烧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扔了算了,没任何意义了,板子都烧了啊

老兄,核心和显存还有散热都没坏就扔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拆掉短路就好了

可以寄给您维修吗?

网友D:
好像是一个滤波电容短路?拆掉补上就行了

网友E:
肯定有维修价值,不过要找到会修的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一个滤波电容短路?拆掉补上就行了

散热器背板有个螺丝滑丝了。我拿锯条把帽给锯了,估计版上沾了铁屑,换完硅脂没注意就自己用了,使用一回,在开机就烧了。

网友:
找图纸看一下什么原件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有维修价值,不过要找到会修的人

是啊 ,所以在这里问问老师傅们,

网友F:
板层都烧了 看运气了,运气好电容烧了,运气不好板层短的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板层都烧了 看运气了,运气好电容烧了,运气不好板层短的厉害

师傅,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割板维修还能修好吗,修好后还能用住吗,一糊我就立即关机了。

网友:
烧得够呛。

网友:
主板烧穿了,看样子很严重

网友:
烧穿了,这个真的是看运气了

网友:
完全有修的必要,小问题

网友:
不修,卖给我吧

网友:
估计得挖洞了,弄不好还得飞线看运气了

网友:
铜箔已经烧出来了?

网友:
还是送到一家好评挺多的淘宝店维修了,不修有点可惜,试试把

网友:
需要用图纸,应该可以修

网友:
挖好了,还可以用段时间 ,毕竟少了一项供电,满负荷,跑起来危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寄给您维修吗?
可以呀!微信18988790014

网友(2020-08-19):
直接卖报废算了;想卖多少钱我给你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