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X手机激活不了故障维修

楼主(2020-03-16):
  【故障机型】iPhoneX 64G

  【故障现象】手机之前有摔过更换过手机屏幕和后壳,然后手机使用一直没问题,最近更新还原了一次之后就激活不了了。

  【故障分析】像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手机基带或者nfc电路有问题,因为客户描述之前一直使用正常所以基带不太可能,还是把怀疑对象放在nfc电路位置上。

  【维修过程】先拆机, 取出主板观察外观并没有什么异常,直接分层看中层有无掉点。

  图中可以看出掉了许多点,打开鑫智造图纸观察掉的都是和NFC电路有关的点。现在基本可以断定是中层掉点造成的无法激活,直接补点。

  补完点后直接植锡贴合,装机测试。

  【维修结果】贴合后测试触摸WiFi  基带等各功能都正常,激活也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想学手机维修吗?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掉点。补上去了。还是激活不了。刷机后也激活不了。等了1个小时后。自动
激活了

网友:
利害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好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