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 充电头怎么接可调电源

楼主(2020-03-16):
如图,新型笔记本都是用这种PD充电头了,大家是怎么接可调电源的,有高手解答一下么

感谢大家的热情解答,我的这台华为搞定了,客户进水,充电芯片TPS65982DC 发热,更换这个芯片后,用淘宝买的充电转接头,电压直接过保护隔离管,公共点电压是6.7V,用的是PWM方式,然后CPU发热不触发,断定 CPU也可能 挂了,还好这个锐龙3500 也不贵,定了一个CPU给干上去了,结果,完美亮机

这个广达的板质量确实不咋地,掉绿漆了,赶紧给补上

此机BIOS我就不上传了,AMD的,没有ME模块,这哥们的可以用,我就是用他的: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31625-1-1.html#pid17905340

网友:
方法好像很多。有的直接飞线有的就是加个什么诱骗器就行了

网友:
飞线解决

网友A:
如果是维修看电流,需要一个转接头(网上有卖),或者你可以看看我贴子,改的模块,  如果是电路故障用19v供电需绕过隔离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维修看电流,需要一个转接头(网上有卖),或者你可以看看我贴子,改的模块,  如果是电路故障用19v ...

你朋友 是不是在淘宝上开卖了呀

网友:
这个接口还没有见过啊

网友:
对的飞线解决

网友:
高手,如何操作,直接绕过它不用吗,那怎么试充电功能啊

网友C:
fu致这行话yhk71ScfCSM转移至τáǒЬáǒ【TPC电源转接头 联想华硕5.5*2.5转TYPE-C维修笔记本 手机转换器】;或https://m.tb.cn/h.V4zzXPf?sm=95d98f 掂击链街,再选择瀏lan嘂..dakai

网友:
链接给你亲测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fu致这行话yhk71ScfCSM转移至τáǒЬáǒ【TPC电源转接头 联想华硕5.5*2.5转TYPE-C维修笔记本 手机转换器 ...

牛逼,这个还真可以有

网友:
是type-C接口吗?

网友:
对的,此接口由那个TPS65982DC管理,目前情况是从飞线上接电19V,此IC发热,我更换一个上去后,不热了,但是保护隔离不过,正准备买个转接器来试机

网友:
找根手机tp线,短接数据±。接上红色供电线

网友D:
快来捡漏【TYPE-C维修用电源,全新配件DIY组装。4位精度表头。维】椱ァ製这段描述后,打开闲鱼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快来捡漏【TYPE-C维修用电源,全新配件DIY组装。4位精度表头。维】椱ァ製这段描述后,打开闲鱼

我看到了小米的充电器
其实这个东西就不错的,直接插可调电源上就行了

网友:
请教pd 头是什么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朋友 是不是在淘宝上开卖了呀

不是我卖的,都是一种,最大支持65w,我用小米 苹果 dell ibm都测试过 可以使用。但是要加电压电流表才能看出是5v还是20v,  可调只能看待机电流,看不见待机电压

网友:
是啊,我也是一直在找这个东西上,

网友:
楼上分享的都不错

网友E:
我能问问楼主公共点正常是不是6.7v  我这里来了一台也是那个芯片坏了 换了不触发 电源接口灯也不亮 但是3 5正常 1.8 0.9也有 跟你这个一样的主板

网友:
锐龙都修上了!

网友:
锐龙的CPU真心很好,某大师测试得16万分,核显得三万多分,比INTEL的好很多,感觉这CPU真心实用,主要是它不贵,我买的测试版才130一颗,用的无铅曲线干了两次,都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能问问楼主公共点正常是不是6.7v  我这里来了一台也是那个芯片坏了 换了不触发 电源接口灯也不亮 但是3 5 ...

是的,不触发应该是EC或者CPU坏了,你待机电流是多少

网友:
如果是维修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能问问楼主公共点正常是不是6.7v  我这里来了一台也是那个芯片坏了 换了不触发 电源接口灯也不亮 但是3 5 ...

待机情况下,1.8V 是没有的,0.9V不会出来,那个电源灯是亮的,3V 5V PWM电压是出来的,而且它是不会自动上电的,要按开关才上电,论坛上有这个板的电压标示图,你可以查查,那个小EC坏的话,也是跟你这情况一样的,如果 是进水机,八成是坏了

网友F(2020-04-16):
这个锐龙3500 多少一个啊

网友:
这种还没遇到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个锐龙3500 多少一个啊

我买的测试版 135 全新的170,你说便宜不便宜,跑分得6万多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测试版 135 全新的170,你说便宜不便宜,跑分得6万多分

amd 这么新的u咋这么便宜 intel 的死贵

网友(2021-06-29):
找个TYPE-C适配器,在加个电压电流显示就OK了

网友:
雷电接口修起来比以前传统接口麻烦了很多都有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