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 17 R3原装充电器掉电

楼主(2020-03-16):
外星人17 R3,用原装充电器240W开机掉电不显示,更换电源故障一样, 换90W,130W都可开机进系统,只不过不充电,有哪个高手遇见过,指点一二,有偿

网友A:
是用原装电源 开机不显   还是进系统就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原装电源 开机不显   还是进系统就掉电

不显示就掉电了,屏幕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是用原装电源 开机不显   还是进系统就掉电

我只修过 用原电源 不进系统的  用可调可以进  就不知道 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只修过 用原电源 不进系统的  用可调可以进  就不知道 是不是同一个地方 问题

这个是屏幕不亮,过内存就掉电,

网友B:
查下 充电线路 保护隔离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下 充电线路 保护隔离线路

裸板都掉电,我感觉应该不是保护隔离的故障。测量主供电20V也正常